3.EV_HC32F460_UART调试

楼主:
简介

USART:通用同步和异步收发器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当进行异步通信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于USART比UART多了同步通信功能。
这个同步通信功能可以把USART当做SPI来用,比如用USART来驱动SPI设备。

同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等接收方发回响应以后才发下一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异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接着发送下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同步是阻塞模式,异步是非阻塞模式。

其中SPI IIC为同步通信  UART为异步通信, usart为同步&异步通信。

单工、半双工、全双工

单工数据传输只支持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

半双工数据传输允许数据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是,在某一时刻,只允许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它实际上是一种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

全双工数据通信允许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输,因此,全双工通信是两个单工通信方式的结合,它要求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都有独立的接收和发送能力。

I2C是半双工,SPI的全双工,uart是全双工。

此处截取在网络上查找的比较全解释,由于源地址没找到,这里就不贴出来了

硬件

还是老样子,我们先找开发板的原理图,第一页的系统框图,找到 USART 的所在的位置,如下图所示,找到 USART 所在页的信息。

找到 UART 的接口,可以看到引出的UART 接口,分别为USART2、USART3、USART4。端口分别在

USART2:刷卡的接口 J20

USART3:在PL-2303 的旁边,该接口连接在J21 和PL-2303上,可用串口进行debug

USART4:在板子的电位器的旁边

在此次中我们使用 USART3,接下来查找该接口在 MCU 上的连接的端口。

如下所示

由原理图 我们知道 USART3 的接口

USART_RX ------PE4

USART_TX ------PE5

软件

软件这个地方要结合官方的例程以及 dll 的帮助文档来学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用户手册了,使用库函数开发要熟悉库的使用方法。

时钟初始化函数

在该篇章中我们只讲解例程中相关的库函数,我们使用官方例程中最基本的代码进行讲解,如下图所使是对外设端口的宏,端口的定义和我们查看的电路是对应的。

我们来看时钟的初始化配置,在代码中我会详细注释,只需要对照我的注释再结合官方的帮助手册,能快速知道其含义,不知含义的可以找到配置源代码对照用户手册来确定其功能。

下图红框标注的要去用户手册了解一下,用户手册 7.4.1 章。

串口的接收错误处理函数

接收错误处理函数其实就是对串口的状态寄存器的读写,可详细对照 USART_SR 寄存器进行查看。在以下的代码中已注释中文。

主函数 main() 处理

到此已将轮询模式下的串口梳理完毕,关于库函数的应用个人觉得根据 dll 库的帮助文档外加用户手册即可。

总结

       啰嗦一下结尾了,本来调试这个串口是为了后来调试代码做铺垫的,但是呢,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官方的串口调试文件,可以直接 Printf 的。

       这个官方的串口调试这次就不介绍了,篇幅过长看着老累了。篇幅适中看着舒适点,下篇讲解一下官方串口调试的配置,立马就能上手使用,有时间感兴趣可以深人学习一下。

规矩我懂,注释的代码已贴上

下面我的电机驱动板画好了  哈哈  慢慢调外设了,赶在结束前搞好吧

我的电路板 Logo   哈哈

 Stark-2021-05

网友A:
库函数开发还是用的比较多

一般好好看一下厂家的资料,根据 dll 库的帮助文档外加用户手册即可,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开发还是用的比较多 一般好好看一下厂家的资料,根据 dll 库的帮助文档外加用户手册即可,确实如 ...

华大的库不错哦,GD的 中微的就稍差点

网友B:
我觉得下边这两句话解释的不对,同步总线和异步总线的区别一搬是指有没有同步时钟信号,USART和UART也是通过这个同步时钟信号来区分的。例如HC32F460的USARTn_CK管脚。

"

同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等接收方发回响应以后才发下一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异步是指: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接着发送下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下边这两句话解释的不对,同步总线和异步总线的区别一搬是指有没有同步时钟信号,USART和UART也是通 ...

emmm,这个我看了网上的资料,有空我再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mmm,这个我看了网上的资料,有空我再查查

我查了下 网上的那个解释应该是把软件里的同步和异步强搬到硬件上了 不过即使是用来解释软件的同步和异步也不是特别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 网上的那个解释应该是把软件里的同步和异步强搬到硬件上了 不过即使是用来解释软件的同步和异步 ...

这个同步和异步确实要整个硬件软件的对比解释,看晚上下班早搞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