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Raspberry Pi Pico) Windows下开发环境——命令行下编译构建项目

楼主:
这个也是我之前搞的

树莓派Pico(Raspberry Pi Pico) Windows下开发环境——命令行下编译构建项目

从命令行构建

配置 SDK 路径
通过选择Windows > Visual Studio,从Windows菜单中打开一个开发人员命令提示符窗口
2019 >开发人员命令提示符菜单。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然后如下设置SDK的路径: setx PICO_SDK_PATH “…\pico-sdk” 设置成功关闭窗口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在保存 Pico SDK 的路径下 使用 Visual Studio 2019 打开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在工具中找到命令行,打开开发者命令提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在打开的命令行中依次输入下列命令

cd pico-examples
pico-examples> mkdir build
pico-examples> cd build
pico-examples\build> cmake -G "NMake Makefiles" ..
pico-examples\build> nmake

等待编译完成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编译完成后,在 bulid 文件夹中找到对应的编译生成文件 bin elf u2f 。将上述文件中的u2f 拖入到 Pico 识别出的磁盘中(注意:第一次烧写时,为空代码 USB 连接上 Pico 可直接识别磁盘,当里面有可执行程序时,需要按住 BOOTSEL 按键再连接 USB) 拖入后磁盘断开开始执行(此处使用的 blink 编译文件 板载的 LED 闪烁)

参考:getting-started-with-pico
第8.2章 Building on MS Windows

网友A:
空代码首次烧写, 连接上 Pico 直接识别磁盘,有可执行程序时,要按住 BOOTSEL 按键,,灯才闪烁

这是玩板子的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代码首次烧写, 连接上 Pico 直接识别磁盘,有可执行程序时,要按住 BOOTSEL 按键,,灯才闪烁 这是玩 ...

芯片已经烧录过代码后这样操作,空片子不用的 按 boot 按键(只有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