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有台阶,是什么原因,影响大吗

楼主:
我SYS输入是通过二极管从5V降到4.3V,然后上电的时候会出现台阶,大概2.2V左右,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电路是否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台阶”上升时间有多长呢,试试用几个电容并联能不能缓解一下

网友:
电源是不是没有处理好

网友:
是有模块启动造成的吧

网友:
是否与负载有关,断开负载再看

电源的快速跌落再恢复

用的什么二极管降压

网友:
可以贴出完整的SYS线路看看吗?

感觉应该是负载的原因导致出现台阶的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二极管?最好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先说清楚SYS的性质、用途以及后级电路对输入的要求。

网友:
二极管内阻和输出电容造成的。

可加大5V电容、减小4.3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