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瑞萨RA MCU家族成员快速增长,助力打造安全稳定的工业控制系统

楼主:
直播主题:瑞萨RA MCU家族成员快速增长,助力打造安全稳定的工业控制系统

内容简介:灵活的Renesas Advanced (RA) 32 位 MCU 是采用 Arm® Cortex®-M33、-M23 和 -M4 处理器内核,并经过 PSA 认证的、行业领先的 32 位 MCU。RA 可提供更为强大的嵌入式安全功能、卓越的 CoreMark® 性能和超低的运行功率,相比竞争对手的 Arm Cortex-M MCU 具有重大优势。PSA 认证可为客户提供信心和保障,帮助其快速部署安全的物联网端点和边缘设备,以及适用于工业 4.0 的智能工厂设备。

直播讲师
吴频吉|瑞萨电子 – 高级专家
刘少图 (Leo Lau)|新晔电子 – 高级技术市场经理

FAQ 详情
1、瑞萨的工业控制系统有哪些优势特点?
A:RA的产品能提供长期供货保证,生命周期一般超过十年 芯片的稳健性和工业级品质也是工业控制系统中选型的关键
2、只在电赛中接触过瑞萨单片机,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方面 瑞萨有什么有事吗?
A:消费电子尤其是家电是瑞萨单片机的最大目标市场。新的RA产品集成了很多物联网必须的通信协议栈
3、MCU产能不足,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替代风瑞萨对此有什么动作吗?
A:瑞萨有自己的生产链,目前交期在各家MCU厂家中相对要好很多
4、只在电赛中接触过瑞萨单片机,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方面 瑞萨有什么优势吗?
A:RA MCU提供支持物联网应用的各种协议栈,片内也有针对安全通信的硬件支持。消费类方面,除了一般的功能,我们还支持电容触摸按键。
5、瑞萨RA MCU有生产自动化方面的实例吗?
A:目前没有针对生产自动化的完整解决方案
6、RA MCU有没有独特之处?
A:电容触摸按键,安全功能。Flash速度快。
7、RA MCU在工业控制中的使用优势有哪些?
A:保证供货15年。
8、RA MCU 是国芯吗
A:不是
9、控制系统是否可以用在老企业的控制系统的改造?
A:这个比较难
10、瑞萨RA MCU有什么特点
A:安全,低功耗
11、瑞萨RA MCU有几种封装类型/
A:LQFP,QFN,BGA,LGA,WLCSP
12、瑞萨之前有用过 不过面向客户群体比较宅 不知道现在如何?
A:目前介绍的RA MCU是基于ARM的Cortex-M的,不是之前的自家CPU核,面对的客户群就大很多了!
13、RA MCU相对于市面上其他的产品,优势在哪里?
A:使用的内核比较新,产品生命周期长,软件支持完整
14、请问瑞萨RA MCU的最大主频是多少?
A:200MHz
15、瑞萨RA MCU功率如何
A:这个不是功率产品,如果是问功耗,那最低待机功耗是0.23uA
16、有内置IOT功能的MCU么?
A:IoT功能都是软件实现的,瑞萨提供大部分协议栈。
17、瑞萨RA MCU抗干扰如何
A:挺好的。我们有带电容触摸的MCU,已经过IEC61000相关测试
18、瑞萨的MCU开发板购买渠道?
A:请联系瑞萨代理商购买。
19、瑞萨RA MCU相比其他厂家的有哪些优势?
A:嵌入式安全,Flash速度快,等等
20、RA系列有适用于BLDC电机控制的么?
A:有,瑞萨RA6T1就是专门针对电机控制的产品
21、瑞萨货源 OK 吗
A:目前交期在各家MCU厂家中相对要好很
22、瑞萨RA MCU有开发套件吗
A:有,瑞萨网站上有详细信息
23、瑞萨现在的供货周期需要多长时间啊?
A:12~16周,看量而定
24、瑞萨供货如何保持稳定?
A:我们有自己的晶圆厂和封装厂,也有外协厂。多管齐下
25、瑞萨有8位单片机吗?
A:RA是32位的,但瑞萨也有8位的,有需要可以跟新晔连系
26、瑞萨RA MCU有几种休眠模式
A:看不同芯片,一般都提供3种左右不同功耗的休眠模式,简单可以分为 Sleep, Software Standby, Snooze 模式,但还有更多低功耗的功能可以使用
27、瑞萨有没有低成本的用来替代他厂C51的方案,我们目前正在为此困扰?
A:不好意思,目前没有针对C51的完全替代。可以看一下瑞萨的RL78系列,是低端产品线
28、瑞萨RA MCU 采用Arm Cortex-M33跟刚才M3内核相比有那些优点了?
A:支持TrustZone,性能更高,产品生命周期更长
29、瑞萨RA 32位的MCU 开发环境是CubeSuite+,支持第三方软件开发么?
A:RA开发环境是e2studio, Keil MDK, IAR embedded workshop都可以
30、瑞萨的RA指代什么呢?
A:瑞萨ARM内核MCU
31、目前瑞萨的MCU 可以替代STM32F030系列的吗?另外,目前台湾代工厂产能紧张,贵司的MCU目前的交期多少?可以保证供货量吗?
A:功能上可以替代,但不是直接替换。具体支持和交期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32、瑞萨开发Keil能用吗
A:可以。
33、RA系列MCU工作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A:105度
34、瑞萨RA 32位的MCU在低功耗方面有那些优异的表现,相比同行有那些突出的优势?
A:待机功耗比较低,运行功耗主流水平
35、低功耗唤醒时间是多少?
A:最快的是4.6us
36、RA 系列的MCU是什么内核的?与同行业的相比有什么优势?
A:ARM Cortex M23, M33, M4都有
37、防真和编程,烧录器,是独一的,还是共享受
A:瑞萨原厂有e2系列,也支持Jlink。烧录的话,如果不想投资硬件,那可以直接用串口或USB口烧录
38、请问下瑞萨的芯片我们在使用中怎么对未使用的引脚进行合理的外部硬件配置
A:芯片的硬件手册专门有内容讲这个设置方式。
39、瑞萨MCU编程环境用的什么软件?
A:e2studio, Keil MDK, IAR
40、比较关注瑞萨MCU的开发环境,有介绍么?
A:有,e2studio, Keil MDK, IAR都可以
41、RA MCU应用范围有哪些?对变频电机控制有哪些优势?
A:可以参考一下RA6T1
42、都应用在哪些领域,能应用于医疗吗
A:家电,工业,医疗分等级,我们有高可靠性的产品可以用于高要求的医疗应用。普通的需求那一般单片机都可以
43、瑞萨主推什么内核的mcu
A:目前RA系列使用Cortex-M4、M23和M33
44、低功耗性能和耐高温性能?
A:RA2待机0.23uA,105度支持
45、RA是什么意思?
A:Renesas ARM core MCU
46、从ST切换到RA MCU 需要注意什么?选型上有什么考虑的地方?
A:内核稍有不同,开发环境有可能不一样。选型还是看需求吧。目前基础的需求大家都差不多。
47、瑞萨RA MCU的最低功耗能达到多少?
A:待机0.23uA
48、瑞萨产品在哪生产的
A:亚洲多地
49、主要推m0还是m4?
A:对应M0的,瑞萨主推M23 对应M4的,瑞萨主推M33 在安全功能上更好
50、RX内核有什么特色呢?
A:性能好,同主频下可以做更多的工作,降低整体功耗。
51、同样是cortex m内核,RA系列MCU有何优势?
A:一流的外设IP,基于强大的MCU技术基础
52、dsp fpu是否支持fft代码?支持多少点?速度怎么样?
A:支持CMSIS-DSP库,速度要看不同的芯片型号
53、听说瑞萨价格偏高,主要是因为什么特点吗
A:性能好,供货稳定
54、win10 安装不了E2studio么?
A:我也是在用Win10啊! 没问题!
55、RA2mflash.内存最大有多大
A:RA2最大闪存有256KB,最大内存有32KB
56、RA MCU在对智能锁的指纹识别系统有没有特别优秀的支持?
A:我们有小封装产品,也有解决方案,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57、瑞萨 32位的MCU CoreMark 浮点运算能力怎么样?
A:不好意思,目前只有coremark整体成绩,没有具体的浮点成绩
58、现在32位 cortex-m的MCU厂家太多了 瑞萨产品有没有较之不同的地方? 200M的主频的MCU 是哪一款型号? 这个比一般的主频都要高
A:安全功能,软件包支持。 200M的有RA6M4和RA6M5
59、不同型号,相同封装,相互引脚兼容吗
A:RA4 和 RA6兼容。RA2 内部都兼容
60、在中规lora传输中,瑞萨的MCU有哪些应用案例?稳定性怎么样?会不会丢包?芯片周围布线有特殊要求吗?
A:瑞萨没有Lora专用的MCU
61、片上加密 是什么加密方式?
A:一般考虑到性能,都是用AES加密
62、CAN对应的软件有吗?支持CANOPEN吗?
A:我们有第三方合作公司可以支持具体的CAN协议。请查询瑞萨网站。瑞萨本身只支持底层的CAN驱动程序
63、瑞萨的RA MCU有GPIO自由映射的功能吗?
A:外设功能可以映射到多个GPIO
64、瑞萨RA MCU的最大主频能够达到多少
A:目前RA6系列到200MHz
65、用在智能家居上,安全性要求高,瑞萨怎么保障安全性的?
A:功能安全方面,有各种内部保护机制,如寄存器保护,ECC RAM这种。加密和安全,有Trustzone和安全加密引起
66、RA MCU加密是利用了熔断保险丝吗?
A:不是,是通过更现代化的基于密钥的访问权限管理
67、请问哪里可以下载MCU的目录对比表?有没有针对ST或者兆易等厂家有IO兼容的方案?
A:瑞萨官网有https://www2.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
68、瑞萨RA MCU一般多少寿命
A:保证15年供货。使用寿命主要是Flash内容的保持,至少20年
69、瑞萨会不会出集成lora或ble的单片机
A:有集成BLE5的RA4W1
70、瑞萨使用什么编译环境?
A:GCC, AC6, IAR
71、有带液晶段码驱动的MCU吗?
A:RA4M1
72、瑞萨32位的MCU有多少种封装形式?最多管脚的是多少?
A:LQFP,BGA, LGA, 最多176
73、软件支持提供底层驱动库吗?
A:有, 不只底层驱动,还有丰富的中间件
74、开发环境 是瑞萨自己的?还是第三方
A:都有,自有e2studio,也支持IAR Keil
75、工业产品的运用方案中,热设计散热方面,需要和普通产品有何不同,这方面瑞萨提供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A:MCU功耗比较低,一般不会对散热造成负担。
76、软件包可以在官网下载吗?完全开源吗
A:可以,完全开源
77、双核MCU中内核间采用什么方式进行交互?
A:我们没有双核MCU
78、对于容易受干扰的工业电子设备,瑞萨提供了哪一些方案或设计建议呢?
A:我们有电机控制的参考设计。
79、瑞萨有ZigBee解决方案吗?
A:暂时没有
80、瑞萨的早期出货的MCU会有出现比如停产,升级换代的情况发生吗,
A:当然会,那些20年前的产品我们都逐渐停产了。RA新产品都保证15年供货
81、RA MCU系列有没有中高压BLDC电机驱动评估板?
A:有48V
82、安全性方面有什么考虑?
A:功能安全和加密两个方面
83、有含以太网和can总线的型号推荐吗,性价比高的
A:RA6M2,RA6M4
84、RA MCU 有可以替代 替代ST的STM32F103C8T6 的单片机?
A:没有直接替换的,看功能需求,RA2,RA4都可能满足要求
85、RA最高频率200MHz是通过倍频实现的吗?
A:当然。内部晶振通过PLL实现
86、瑞萨的休眠唤醒准确吗?想用精确时间
A:看RTC精度了。这个和芯片本身没什么关系
87、有没有demo开发板试用?
A: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88、瑞萨32位系列的MCU 有针对电机控制的方案没有?有专门电机库没有了?
A:有RA6T1
89、无线功能是集成在mcu中的吗
A:RA4W1集成蓝牙,其他都要外加
90、请问RA2、4、6、8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命名的呢?
A:越大越强
91、有RA6T1的BLDC电机驱动评估板么?
A:可以跟新晔连系
92、瑞萨的RA MCU支持什么外设
A:主流的都有。
93、RA2主要是低功耗吗,最好48m
A:是的RA2L1和RA2E1
94、请问RA2L1的安全功能都包含哪些?
A:寄存器保护,RAM校验等等
95、RA2有车规级吗?
A:目前没有
96、瑞萨的RA MCU可以做客户定制吗
A:可以谈
97、唤醒方式有哪些
A:要超过十种外设的中断也能唤醒
98、瑞萨有没有技术支持或者技术群,搭建R7F0C208出现了问题,使用CS+打开,提示我E0213002
A: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99、RA的低功耗除了停止模式、掉电模式,还有哪些模式呢?
A:SNOOZE模式
100、Ra2有开发板申请吗,
A:可以跟新晔连系
101、触摸按键是全硬件实现的还是要软件计算的?
A:硬件计算的,软件只做控制
102、没个芯片都有唯一id吗
A:这个都有,我们还有HUK
103、应用温度≥150℃、IO口35个以上、密码安全、CAN有产品推荐吗?
A:没有
104、进去低功耗模式,有哪些唤醒方式?
A:外设和管脚唤醒
105、DRP技术可将图像处理速度提高多少?
A:DRP技术不在RA MCU系列上
106、请问e2studio兼容其它厂家的MCU吗?比如stm32之类的
A:E2studio只支持瑞萨自己不同系列的MCU/MPU
107、RA2L1在休眠模式下的功耗为多少?
A:最低0.23uA
108、瑞萨RA MCU家族中有没有可以采用3.3v以下供电的产品?
A:有RA2L1和E1都支持1.6
109、RA2L1在电机控制上有优势吗?
A:没有,这个是通用产品,电机控制有RA6T1
110、RA2用在低端产品,价格一般在哪个范围
A: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111、请问下推出的这些主要的mcu是14nm生产工艺吗。会受到美国的禁令影响吗
A:是40nm和110nm的
112、有支持工业常见的总线吗?
A:有CAN,CANFD
113、有汽车级的么
A:没有
114、瑞萨32位系列的MCU AD是多少位的?转换速率有多快?
A:大部分12位,也有16和24位
115、有多少路ADC通道
A:不等,几路到十几路都有
116、触摸按键,可以近距离感应吗?
A:可以
117、瑞萨的RA MCU是免费开源吗
A:软件是,硬件不是
118、瑞萨RA 32位系列的MCU 最大FLALSH是多大?
A:2M
119、请问RA2A1芯片的特点有哪些?应用领域在哪方面?
A:模拟功能,用在传感器这种应用
120、请问模拟功能IP主要应用在哪些场景?
A:传感器数据采集。
121、有没有LCD接口啊?
A:RA6M3可以支持TFT
122、Ra2最高有多少为位的AD
A:24位
123、ST生态好,你们生态环境如何?
A:正在逐步改善
124、RA2L1主频最高能到多少?
A:这个是48MHz
125、瑞萨的RA MCU支持什么显示屏吗
A:RA6M3支持TFT LCD
126、瑞萨32位系列的MCU有几路DA ,DA是多少位的?
A:DA12位的,最多2路
127、RA6能支持六路串口吗
A:可以
128、RA2L1可以用来做机器人吗
A:这个性能有点不够
129、瑞萨MCU生态完备吗?
A:目前已经比较完备了
130、瑞萨有额温枪方案吗
A: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131、enesas Advanced (RA) 32 位 MCU,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如有,是哪些型号?
A:没有车规级产品
132、瑞萨有工业电源上使用的DSP芯片吗?
A:瑞萨没有DSP
133、下载器什么价位、
A:瑞萨开发板直接带仿真器,请联系瑞萨代理商
134、RA MCU的IO口是否兼容5V信号?
A:RA2直接支持5V供电
135、不同系列之间,同样封装,管脚能兼容吗
A:有兼容的
136、如何获取开发板和设计参考资料?
A:可以跟新晔连系
137、瑞萨的MCU分类可以从命名中看出来么?
A:可以 M通用,E入门 , T电机, A模拟
138、瑞萨RA MCU最大能驱动多大像素的LCD?
A:试过800x480
139、瑞萨RA有DSP芯片吗
A:没有
140、有多少路CAN通信口
A:最多2路
141、开发板的demo演示程序源码提供吗
A:有
142、全新的配置加载到 DRP 中需要多长时间?
A:DRP技术不在RA MCU系列上
143、arm开发平台有没有免费版本?
A:e2tudio
144、为什么RA6T1主要应用在电机上呢?
A:片内外设比较合适,定时器,AD
145、可以使用mdk开发吗
A:可以用Keil
146、瑞萨的这个单片机开发环境怎么样 是要用你们自己的软件还是可以用主流的KEIl、IAR
A:都可以
147、硬件关断是怎么实现的呢?
A:外部器件提供错误信号给MCU,直接在I/O口这一级先关断信号,然后再进行软件处理
148、瑞萨安规规格怎么样,可以用在电磁干扰很强的场景吗
A:这是普通的消费了和工业MCU产品,强干扰需要系统设计来支持
149、哪个系列可以跑Linux吗
A:RZ系列
150、芯片可以支持远程在线烧录程序吗
A:支持OTA
151、瑞萨核心产品是那些?
A:RL78,RX, RA
152、RA6M5支持外挂Flash芯片吗?
A:QSPI Flash
153、瑞萨内部含boot吗,可以在线使用串口或usb进行升级固件吗
A:有瑞萨自有的boot,可以用串口和USB烧录。如果是客户私有协议,那需要软件集成客户的协议
154、瑞萨MCU支持哪些通讯接口?
A:串口,网络,CAN
155、支持AD,DA采集吗?精度能达到多少?
A:支持,12,16,24位AD,12位DA
156、Octa SPI 可以连接psram么?
A:要专用的SPI RAM
157、待机电流比较大吧?
A:看怎么定义大。最低待机0.23uA
158、瑞萨的硬件加密是怎么实现的呢?容易破解吗?
A:专用硬件实现,还没见过破解的。
159、在低功耗转态下,哪些外设是工作的
A:串口,ADC
160、Arm Cortex-M33 跟Cortex-M3的对比有那些方面的性能改良和提升了?
A:trustzone, DSP
161、QSPI除了可以xip 还可以映射到内存么? STM32H7的QSPI只能xip
A:映射到内存的。
162、在智能家居方面,有具体方案提供吗
A:暂时没有完整方案
163、安全密钥是存储在哪里?
A:加密后存在Flash
164、huk是怎么使用的
A:有加密硬件调用,用户无法访问
165、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功耗能达到多少?
A:mA级别的,具体请查询不同的芯片手册
166、f'lash改为OPA后,是不是无法修改了呢?
A:是的,可以改为只读
167、请问MPU内置DSP吗?
A:没有独立的DSP
168、RA MCU除了JTAG调试接口,有哪些调试接口呢?
A:SWD
169、产品支持ECC RAM吗?
A:有
170、瑞萨设备等级怎么区分,有没有工业等级芯片
A:有消费级和工业级
171、以前遇到芯片锁死无法使用了,瑞萨对于芯片锁死是怎么处理的
A:要看具体原因啊!
172、加密算法直接集成在芯片没,还是要在家加密芯片?
A:直接集成在芯片里面的
173、RA MCU的核心在加密,密匙生成是通过编译软件实现的吗?
A:硬件实现的,内部有加密硬件
174、请问瑞萨在山东有代理吗?
A:新晔有办事处
175、将新固件写入闪存后是否可将选定数量的闪存块进行交换呢?
A:只有特定地址的可以
176、自己的开发环境,mdk,iar哪个环境编译效率高?
A:可能IAR吧
177、软件是否支持仿真分析?
A:支持代码仿真,分析看您要什么分析
178、如何检测与纠正存储器错误?
A:硬件支持ECC的
179、自己的开发环境是图形化开发环境吗?
A:是的
180、瑞萨智能管脚配置工具能否生成初始化代码?
A:当然可以
181、Fsp是免费提供吗
A:免费的
182、USB支持多高的速率?
A:2.0 高速
183、瑞萨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多长?
A:RA保证15年供货
184、请问瑞萨技术支持或者类似方案设计哪里可以找到?
A:可以跟新晔连系
185、芯片的封装最小的是?体积有限制
A:25WLCSP,2.1 x 2.2 mm
186、以太网接口是MII RMII还是哪种?
A:RMII
187、RA6T1支持哪些类型的电机?
A:主要支持BLDC电机,当然其他步进电机这种也可以
188、CPU是否支持ECC
A:RAM支持ECC
189、开发包如何获取,是签约还是付费?
A:免费下载
190、RA6和RZ的以太网工业应用定位区别是什么?
A:RA6产品只有普通以太网,RZ支持EtherCAT。瑞萨也有支持EtherCAT的单片机,RX72M
191、RA系列的最多可支持几路的以太网?
A:1路
192、在中国有工厂吗?
A:有,北京和苏州
193、有哪几种加密方式
A:AES, RSA,ECC
194、有支持EtherCAT和EtherNET的mcu吗
A:RX72M支持EtherCAT
195、瑞萨只有RA6有浮点运算单元吗?
A:RA4也有
196、瑞萨RA MCU 的时钟、晶振可以支持多大?
A:外部无所谓,都是内部倍频的,内部最高200M
197、RA4/RA6的网络接口性能如何,采用哪种网络驱动?
A:100M Ethernet MAC
198、瑞萨RA MCU在缺芯的大环境下,芯片交货周期有大的调整么?
A:没有大的调整
199、RA4中接压力传感器接口规格是啥?PGA倍数和ADC位数是多少?
A:RA2A1吧,PGA是模拟的,AD有16位和24位两种
200、如果用于工业物联网纺棉,他的优势是什么?特别的EtherCAT等工业物联网协议的相关代码是否健全
A:RA没有EtherCAT支持,请参考RX72M
201、有支持CANFD内置的型号吗
A:RA6M5
202、Renesas可提供整套设计方案吗?
A:这个暂时没有
203、电机控制有单路电阻无霍尔的案例吗?
A:芯片都可以支持这个功能,方案 请联系瑞萨代理
204、瑞萨可以针对客户定制产品吗?
A:可以
205、在物联网产品 LORA 蓝牙5.0 瑞萨RA 32位系列那款MCU 比较适合?
A:RA4W1, BLE5.0
206、瑞萨 MCU 以稳定 抗干扰能力强著称,瑞萨RA 32位系列的MCU 延续了这些优点没有?
A:有,
207、瑞萨RA MCU集成了那些功能模块?
A:一般MCU有的都有。
208、RA2A1正常供货啥型号?
A:都正常供货
209、瑞萨单片机有没有物联网灯控案例,官网有没有放出介绍
A:有的,我们正在更新官网,你也可以联系代理商
210、有TWS耳机充电仓方案吗
A:这个没有
211、瑞萨目前有双核的MCU么?以后会有这个计划么?
A:没有
212、目前,LCD驱动最大的分辨率是多少?帧率多少?
A:如果不外加RAM,最大可驱动480x272.外加Ram, 可以支持到800x480
213、中间件商用是否收费
A:瑞萨FSP提供的都不收费
214、有LCD驱动大于800x480的吗?
A:理论上可以到1027x1027,但没有实现过
215、官网推荐的RA系列MCU所用到的操作系统是FreeRTOS,还有其它吗?
A:Azure RTOS
216、瑞萨的MCU家族产品,整体上安全性能达到PL的最高级别吗?
A:RA只是一个MCU,整体安全性还是要看产品设计
217、MCU有方便电源管理的接口吗?
A:这个没有专用的接口
218、目前12位ad,最高的转换速率多少?
A:200ns
219、瑞萨MCU性能不错,就是代理难找,瑞萨会在天猫 京东上推出直营店这种形式么?
A:暂时没有
220、有16位的ad的产品吗?
A:Ra2A1
221、200ns吗?
A:RA6M5,两个AD单元协同工作,可以达到200ns
222、瑞萨有8位的MCU吗
A:没了,最低16位 RL78
223、RA MCU的 AD 是多少位的 ?带有降噪功能吗?
A:12位,降噪一般软件实现
224、瑞萨RA8的MCU AD有多少路 可以同时工作多少路了?
A:RA8还没有推出
225、48pin以下的最高速度是多少?那款?
A:RA4M2,100MHz
226、瑞萨RA MPU在可靠性及安全性方面有哪些亮点?
A:前瞻性的安全设计,trustzone和安全加密引擎
227、瑞萨RA MCU 和哪一些厂家的MCU可以Pin 2 pin 替代,不需要修改硬件设计,只需要重新调整软件?或者软件也不需要调整!?
A:没有
228、在哪里可以下载MCU选型表?KEIL下可以开发瑞萨MCU吗
A:https://www2.renesas.cn/cn/zh/products/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ra-cortex-m-mcus 支持keil
229、想开发lora的,也是ra4w1最合适吗?
A:不支持,这个是BLE
230、也就是说使用瑞萨RA MCU均需要重新设计硬件,重新画layout?
A: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