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son nano 远程桌面无法打开terminal

楼主:
jetson nano使用ubuntu 18.04通过xrdp远程桌面正常,第一次远程桌面可以正常打开terminal,但是再次打开远程桌面,却发现terminal 无法打开了。

解决方法:

修改terminal的指向,使用USB连接jetson nano 板子右边的micro usb 可以使用串口进入到板子的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x-terminal-emulator

我选择7,就可以重新在远程桌面中打开terminal了

网友A:
谢谢分享

第一次能打开,再次就打不开,怀疑也是 xserver被禁用了

然后选择7,基本选最好一个xterm就行

有时6是最后xte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第一次能打开,再次就打不开,怀疑也是 xserver被禁用了 然后选择7,基本选最好一个xterm就 ...

因为我还安装了xfce4-terminal 所以xterm的序号变成了7

网友:
踩坑指南,不错不错 哈

网友:
我的jetson nano吃灰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