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1、LTspice安装及第一章读后感

楼主:
浏览了一下本书的目录及内容,觉得本书是一个不错的好书。第一章,很精密地概述了运放的基本概念。

而正是这一章,把我多年的一种不清楚的概念给理清了。

在本书的第5页的1.5.2中,很明确的说明了“虚短”和“虚断”的原则是:在负反馈电路中。而我以前分板运放无论在什么前提下都是虚短和虚断。

另外,在本书的1.7.1和1.7.2中的同相和反相放大电路中。作者很形象地给出了仿真波形,另外还加了杠杆原理图。这使读者有了个很形象的理解。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正反相运放电路的差别,从而使自已在平时工作中选择什么运放电路有了个大致方向。

接下来对LTspice软件安装吐一下槽,这个软件在度娘就能找到,但打开网页花费时间比较长,有点不悦。

然后安装,下边的INSTALL居然跑到工具栏后边,我根本就点不到INSTALL,本来设好安到D盘的,但几次都点不到INSTALL。

这个软件,我看就是个另类。

后来我去干别的了,然后,我直接按回车,居然安装上了,但是默认的C盘。

打开以后,我照书上的电路画了一个星期天,总算搞出点波波:

总结一下:书写的很清楚,但软件我觉得特别的别扭,是软件中的另类。从外星来的。

网友:
哈哈,看着看着就想动手仿真来了

LTspice这个软件不大,打开挺快,仿起来也快,

和楼主感觉相似,操作不顺手

网友:
多试试 看看是不是习惯了呢

网友:
但其实有负反馈也不一定成立的,比如考虑瞬态,不然就不会有摆率问题了。稳态看才成立。

ltspice最大优点就是免费吧,感觉都差不多这些spice软件,主要看哪个顺手。

因为画原理图用orcad,我用pspice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