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8的flash空间存储一些数据,如何合理安排数据空间,避免破坏程序代码?

楼主:
因为不知道程序到底占用了哪些地址区间,而我需要的数据空间可能占flash的一半,怎么规划数据空间。

网友:
这个是分开的,不会影响代码,并且读写EEPROM要用密钥,也不会影响数据。

网友:
如果无需改写,随你怎么规划,空间够用即可。如果需要改写,则要求所有数据扇区必须是独立的,不能与程序共用同一扇区。如果需要频繁改写,需要注意扇区的写循环寿命,而采用诸如循环写等“均衡算法”,这时就必须考虑存储空间与数据量的关系了,这决定着寿命。

网友:
给代码区间预留一定的空间,然后只改其他地址的空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