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制板上的Udc

楼主:
这个Udc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调整它将有什么样的变化?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调占空比的,调制电平

网友:
你后边要求出什么脉宽,控制时序

网友:
应该是信号的幅值

上面的调整信号和下面的载波信号1Hz叠加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正确

网友:
UV在零点不够灵敏,需要一个基础“零点”,

在这个零点之上才通过U/F,否则被下消顶了,非线性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