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 ADC数据采集及显示

楼主:
在AT32F421的内部,配置有采样率高达2M SPS的12位15通道高速ADC,可充分满足高速数据采集、混合信号处理和工业控制与电机应用要求。

此外,在ADC的基础上还配置了一个内部温度采集通道,利用它可以检测片内温度的变换情况。将该功能与前面介绍的串行数码管显示模块相配合,则可以达到图示的显示效果。

片内温度显示效果图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int w;
  •   RCC_Configuration();
  •   Delay_init();
  •   DMA_Reset(DMA1_Channel1);
  •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      = ADC_ExternalTrig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NumOfChannel      = 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1, ADC_SampleTime_239_5);
  •   ADC_DMACtrl(ADC1, ENABLE);
  •   ADC_TempSensorVrefintCtrl(ENABLE);
  •   ADC_Ctrl(ADC1, ENABLE);
  •   ADC_Rs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trl(ADC1, ENABLE);
  •   AT_eval_smg_init();
  •   Init_MAX7219();
  •   Write_Max7219(0x0f,0x00);
  •   Write_Max7219(1,0x0f);
  •   Write_Max7219(2,0x0f);
  •   Write_Max7219(3,0x0f);
  •   Write_Max7219(4,0x0f);
  •   Write_Max7219(5,0x0f);
  •   Write_Max7219(6,0x0f);
  •   Write_Max7219(7,0x0f);
  •   Write_Max7219(8,0x0f);
  •   while (1)
  •   {
  •                     Delay_sec(1);
  •                     w=(ADC_TEMP_BASE-(double)ADCConvertedValue*ADC_VREF/4096)/ADC_TEMP_SLOPE+25;
  •                     Write_Max7219(1,w%10);
  •                     Write_Max7219(2,w%100/10);
  •   }
  • }

其中的显示函数Write_Max7219(i,n)的用法为:i用于指定显示的位置,由左至右是1~8;而n是显示的数值0~9。当n为0x0f时,则关闭该位的显示。

网友A:
感谢分享!期待后续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期待后续哈

感谢支持和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期待后续测评!

网友C:
楼主测评的很好

这颗还配置了一个内部温度采集通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评的很好 这颗还配置了一个内部温度采集通道,不错

感谢支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