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继电器触点粘连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在用一个大功率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吸合断开,发现有一个继电器出现触电粘连的现象,原理图中TJ信号是连接到电磁阀的,

有对GND连接一个10A10的续流二极管。实际使用的继电器是方雄的FX315-1A–12DP ,有向厂商询问,是否可以带的懂这种电磁阀,说是可以。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大家!

电磁阀规格

电磁阀规格

继电器触点规格

继电器触点规格

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

网友:
你那个继电器触点已经说明了 “2.6 最大切换电压 14Vdc”,你却超额使用,用在了24V电路中。

超额使用,当然触点容易发生粘连。

网友:
需要更换匹配合适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继电器触点已经说明了 “2.6 最大切换电压 14Vdc”,你却超额使用,用在了24V电路中。 ...

谢谢maychang版主。
我有注意到这一点,也相继电器厂商询问过这个问题,告诉我可以使用,我手头没有仪表

测量电磁阀打开的最大浪涌电流,可能比吸合电流38A大。
如果是超规格使用,那是不是智能更换触点容量更大的继电器了?

网友B:
24V 38A,这个是电磁阀的额定参数,实际应用时,触点规格还要留余量,而你用的继电器触点耐压规格显然不够,必须更换合适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 38A,这个是电磁阀的额定参数,实际应用时,触点规格还要留余量,而你用的继电器触点耐压规格显然不够 ...

chunyang版主好,我重新选了个规格高点的,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
要换一个适合的继电器。耐压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unyang 发表于 2021-5-10 14:47 24V 38A,这个是电磁阀的额定参数,实际应用时,触点规格还要留余量, ...

U型的80V 80A倒是满足触点规格要求,甚至这个参数的余量都显得过大了,而且最小负载要求1A 12V,电磁阀的维持电流仅为0.55A,低于该要求了。可以再选个规格稍小的 继电器,规格过大的问题一是价格高,二是体积也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型的80V 80A倒是满足触点规格要求,甚至这个参数的余量都显得过大了,而且最小负载要求1A 12V,电磁阀的 ...

我再找找看,谢谢版主。

网友D:
这么大的电磁负载,一般需要在节点上做两个处理(除了你现在的电路):

1.在电磁铁附件的端子就近并联一个和电源反向的大功率二极管,最好是快恢复,一般不行。

2.在接点附近的端子上并联一个阻容串联的吸收回路,电阻10-20欧、10W以上,电容越1uF/600v

记得都需要加

后补方案,一般人就不告诉他了,可以回我,永不烧东西

网友:
你那个继电器触点已经说明了 “2.6 最大切换电压 14Vdc”,你却超额使用,用在了24V电路中。

超额使用,当然触点容易发生粘连。

还有就是切换频率是否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切换频率是否太快

这是问题之一。

就这个问题,可能是接触器底版安装不够紧,底版强度不够或24V驱动线过长,导致接触器动作后不可靠或不是专用的直流接触器,没有完善的灭弧措施!

另外,102承受的反电动势可能超过1000V,你是否选择了H型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切换频率是否太快

切换频率太快确实会增加触点耗散的功率。

显然,触点耗散功率最大是在触点切换这段短时间。如果切换频率很低,切换后触点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冷却。切换频率太高,触点一直处于功率耗散最大状态,当然容易熔化产生粘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电磁负载,一般需要在节点上做两个处理(除了你现在的电路): 1.在电磁铁附件的端子就近并联一 ...

Gen_X您好!
您说的第一点,作用是触点断开,给感性负载(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提供电流通路的吗?还是有其他用途?我现在有加一个10A10的整流二极管,考虑到大电压也会损坏触点,我想尝试用5KP36A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来钳位瞬态电压,不知道是否合理?
您说的第二点RC串联目的是消火花吗,电阻电容取值有没有什么技巧?我有尝试在触点上并联两个3.3uF/100V的CBB电容,还并联了一个5.1K,1210封装的电阻,实验室测试后,触点是没有明显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切换频率是否太快

切换的频率倒是不快,只有停止机器运行时才会吸合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频率太快确实会增加触点耗散的功率。 显然,触点耗散功率最大是在触点切换这段短时间。如果切换频 ...

maychang版主周末好,这两天和电磁阀供应商进行确认,电磁阀参数的一致性不是很好,规格书标称的吸合电流为38A,但是有问题的电磁阀吸合电流达到55A,电磁阀配套的保护器会烧坏,电磁阀的工作电流一直维持在一个较大的值,没有像规格书说的维持电流是0.55A。
正常的电磁阀只有在吸合的一瞬间工作电流达到三十几A,很快就下降到维持电流0.5A左右。
第一个视频是异常的电磁阀测试视频,第二个视频是正常的电磁阀测试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5-11 09:30 切换频率太快确实会增加触点耗散的功率。 显然,触点耗散功率最大是在 ...

冒烟的是你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体积确实很小,太小了。恐怕这个继电器的参数也是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n_X您好! 您说的第一点,作用是触点断开,给感性负载(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提供电流通路的吗?还是 ...

电容有点大了,1uF/630V需要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5-10欧姆,10W

网友:
这个阻容串联可吸收高压脉冲的顶,减小二极管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烟的是你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体积确实很小,太小了。恐怕这个继电器的参数也是虚标。

冒烟的是与电磁阀配套的保护器,是另一供应商的。
我看了两个电磁阀的对比视频,故障电磁阀吸合后工作电流长时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触点的接触电阻100mΩ,

发热量还是很大的,可能是过热导致的触点粘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