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开发板的GPIO引脚与扩展模块映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DE1-SOC开发板,有GPIO_0和GPIO_1,各40个引脚。

现在需要用GPIO口通过杜邦线扩展一个交通灯模块,交通灯模块已引脚定义完成。如下图左侧

如果现在要通过quartusII进行引脚绑定的话,如何知道开发板上的引脚哪一个是GPIO_0[0],哪个是GPIO_0[1]?

例如上图左侧的黄灯信号Y2引脚,应该与开发板的GPIO哪个引脚连接,并且连接的那个引脚如何知道它的编号是GPIO_0[0]还是GPIO_0[1].......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在原理图上找不到开发板上的引脚哪一个是GPIO_0[0],哪个是GPIO_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