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实现一个十进制公式的计算器工作量大不大

楼主:
矩阵键盘输入一个四位十进制数x,经过一条公式(比如y=0.2x),在数码管上输入四位十进制数y。可不可行,工作量是不是很大?

太难的话,三位或者两位,或者有什么替代方案

铁新手,用的CPLD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数码管上输出,打错

网友A:
51单片机都能做,都液晶显示了

用CPLD工作量也大不了多少

看自己的算法了

网友B:
对合格的工程师而言,工作量不大。但对于不会的初学者,学习量才是关键。而学习量由你目前的相关知识构成和能力、悟性等决定,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事了。

网友C:
价格上CPLD比用单片机肯定贵!只要能驱动数码管(二极管),引脚数满足要求,这种单片机很多,几元钱成本便可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都能做,都液晶显示了 用CPLD工作量也大不了多少 看自己的算法了

用乘数器IP核会不会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合格的工程师而言,工作量不大。但对于不会的初学者,学习量才是关键。而学习量由你目前的相关知识构成和 ...

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上CPLD比用单片机肯定贵!只要能驱动数码管(二极管),引脚数满足要求,这种单片机很多,几元钱成本便 ...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cpld

建议做一些跟时钟/频率相关的实验。cpld/fpga时序才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