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F356不需要外围器件也能放大电流吗?

楼主:
最近维修一块线路板,测绘原理图时,发现有一个电流放大电路,用运放LF356,没有任何外围器件,2脚直接连接DAC0832的电流输出Iout1,起初以为漏画了器件,但反复核实后确认电路是正确的,现在很困惑,难道这个运放可以直接放大电流,不需要外围器件?按原图搭了一个仿真电路,见下图:

网友:
跟随器无需外围元件,比较器在某些情况下也无需。楼主图中的接法即为比较器。

网友:
这个芯片能放大电流?这个是DAC的缓冲器吧

网友:
楼上正解,现在已经完全弄明白了,这是一个伺服控制的一部分,这是比较器,电流大于0或小于0,都产生相应的偏差,计算机会修正这个偏差,使输出维持在0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