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切断干扰传播路径措施有哪些?

楼主:
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器件的通路或媒介。

在PCB设计中,切断干扰传播路径措施有哪些?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许多单片机对电源噪声很敏感,要给单片机电源加滤波电路或稳压器,以减小电源噪声对单片的干扰。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

3、注意晶振布线。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晶振外壳接地并固定。

4、电路板合理分区,尽可能把干扰源(如电机,继电器)与敏感元件(如单片机)远离。

5、用地线把数字区与模拟区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离,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相互干扰。大功率器件尽可能放在电路板边缘。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以上便是PCB设计中切断干扰传播路径的措施,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这个说着容易

网友A:
切断源头很重要。不仅仅PCB布局,还有电气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源头很重要。不仅仅PCB布局,还有电气布局

嗯嗯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