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纹波怎么解决

楼主:
设计了个项目,跟之前项目差不多,内部有LDO33,LDO120,但是我自己测出来的3.3和1.2的纹波非常大,滤波电路用的都是一样的,位置也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之前测得纹波大概就是20以内,我自己这个测出来的却是60-70

网友:
印板的走线与接地考虑过吗?

测试时探头的接地位置考虑过吗?

网友:
之前项目的纹波怎么测的呢

纹波与测量方法有关

这次纹波非常大,怎么个大,什么数量级

建议先把测试排除掉,然后再重点检测电路与之前的有何不一样

网友:
看看波纹的频率和大小分布,采用对等的措施,偏高频加电感,偏低频加电容,或都加

网友:
排版是和第一次一样 还有就是接地和电源地  找到输入输出的来源

网友:
之前项目的纹波怎么测的呢

纹波与测量方法有关

这次纹波非常大,怎么个大,什么数量级

建议先把测试排除掉,然后再重点检测电路与之前的有何不一样

赞同

网友:
如果是3.3和1.2的电源,一定是底线布局不合理,没有别的问题,提高底线总面积

网友A:
如果负载变化剧烈,滤波需要加强,再有就是注意PCB设计了,电源回路的阻抗要尽量小。

网友:
加滤波加滤波,大的小的电容电感,都怼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变化剧烈,滤波需要加强,再有就是注意PCB设计了,电源回路的阻抗要尽量小。

我仔细看了下,我是从二极管降压之后直接连到芯片管脚的,然后电容滤波连到管脚,这样是不是会影响SYS的纹波,从而导致影响了LDO33和LDO1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我是从二极管降压之后直接连到芯片管脚的,然后电容滤波连到管脚,这样是不是会影响SYS的 ...

你的描述不清,不如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清,不如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清,不如贴图。

左边POWER_SYS是从二极管降压过来的

网友:
原理图,相关节点的所有连接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