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九)四层板叠层结构单线差分线探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一般方案1是这个Siganl_1(Top),GND(Inner_1),POWER(Inner_2),Siganl_2(Bott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方案1是这个Siganl_1(Top),GND(Inner_1),POWER(Inner_2),Siganl_2(Bottom)

是常规选择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常规选择方案

通过仿真数据也可以看出来这种结构所具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