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振荡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此电路是个振荡电路,其输出(运放6脚)为方波。

但V1的符号不对。2DW7内部是两个 “背靠背” 的稳压管,图中只有一个。

另外,运放输出端(6脚)应该放置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教,这是一个很老的仪器的电路板测绘图,仪器现在有问题了,生产单位已不存在,只能自己测绘,那个2DW7C,我就没查到管脚图,只知道是个稳压管。

网友: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437页

网友:
如果只用了一只稳压管(2DW7就是常规稳压管),输出将是正的齐纳击穿电压与负的PN结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