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10倍波形正半周失真

楼主:
ADA4891运放电路连接如下:同向放大10倍。该运放数据手册上说是单电源供电,宽电源电压范围:2.7 V至5.5 V 。

实际做出的电路,输入信号为三角波和正弦波时,发生了顶部失真的现象。正弦波和三角波输入峰峰值为720mV。放大之后输出为4.0V左右,实际放大为4/0.72=5.55倍,也没有放大到10倍。

输入为方波时出现的问题就是输入峰峰值为4.8V,放大后变为4.4V。

使用multisim仿真却是正确的,但是multisim好像要用到±5V电源供电,不然仿真会出错,难道失真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数据手册上写得也是单电源供电,上面的图输入信号频率为100HZ,不管改变多大的频率一样是正半周失真

网友:
『运放放大10倍波形正半周失真』

你实际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运放放大10倍波形正半周失真』

切顶切得真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放大10倍波形正半周失真』   你实际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使用+5V单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5V单电源供电

『使用+5V单电源供电』

你使用5V单电源,那么输出范围肯定小于0~5V。现在你的输入信号是 “峰峰值为720mV”,放大10倍就是峰峰值7.2V,超出了该运放的能力。那么,不是切顶就是切底,或者顶和底各切一点。

网友C:
在 4 伏左右削顶了,不太像是轨到轨输出的行为。

运放肯定是正品的 ADA4891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 4 伏左右削顶了,不太像是轨到轨输出的行为。 运放肯定是正品的 ADA4891 ?

淘宝上说是全新原装,只买了一个也不懂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4 伏左右削顶了,不太像是轨到轨输出的行为。 运放肯定是正品的 ADA4891 ?

是的。不应该4V就切顶,若是轨到轨运放,负载不太重的话,应该能够达到4.9V甚至更大一点。

网友:
想要10倍增益,必须提高电源电压并考虑运放的输出特性。

网友:
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但从验证结果看没有改变,实际上还是在4V左右顶部削波了』

还是在4V处切顶,那就如6楼Jack315所言,你买到的运放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5V单电源供电』 你使用5V单电源,那么输出范围肯定小于0~5V。现在你的输入信号是 “峰峰 ...

我刚改变R1的值了,放大倍数小的时候输出确实没有失真,放大倍数大的时候就会失真。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运放最大只能输出4V,大于就直接削波了。我就是想让输出电压最大为5V,但是看来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说是全新原装,只买了一个也不懂是不是好的

估计是随手拿了一个就卖了……但愿不是 LM358 之类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改变R1的值了,放大倍数小的时候输出确实没有失真,放大倍数大的时候就会失真。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运 ...

14楼Jack315的猜测有道理。如果是LM358,那么和你所叙述的现像完全符合。

网友A:
刚才又调试了几次,电源电压5V,发现:

1、改变放大倍数,放大倍数*输入信号=4.95V时,会削波,输出为4.24V。

2、放大倍数*输入信号=4.44V时,只有正弦波有一点点失真,输出也是4.1V左右。

放大倍数减小失真会减弱,这么说这个运放只能输出4.2V左右?难道真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调试了几次,电源电压5V,发现: 1、改变放大倍数,放大倍数*输入信号=4.95V时,会削波,输出为4. ...

假货的可能性大一些。

某宝上的东西,冒牌的不少,尤其是一些小店。我以前也买到过,找大一点的公司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上ADI网站申请样片,不过能不能申请到就要看ADI公司的样片政策了。

网友E:
建议把负电压给个-5V试一下,先不给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负电压给个-5V试一下,先不给接地

数据手册是单电源供电2.7到5.5V。好像双电源的话要输入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货的可能性大一些。 某宝上的东西,冒牌的不少,尤其是一些小店。我以前也买到过,找大一点的公司会 ...

那我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是单电源供电2.7到5.5V。好像双电源的话要输入很小的

推荐使用AD620放大器,只需一个电阻就可以改变放大倍数了

网友A:
又买了一个新的ADA4893,这个运放最大输出是4.56V,比之前那个大了一点,虽说是轨到轨运放,但达不到5V电源电压。看来某宝上买的不太行!

总结一下:本来想放大后输出5V电压,现在只有两个方法了:

1、提高电源电压(ADA4891单电源供电2.7V到5.5V)。

2、更换运放

最后决定不搞了,直接降低放大倍数,让放大后最大输出为4.56V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买了一个新的ADA4893,这个运放最大输出是4.56V,比之前那个大了一点,虽说是轨到轨运放,但达不到5V电源 ...

哎,大国工匠就这么被整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大国工匠就这么被整残了

不不不,你们才是大佬,我这瞎搞而已

网友:
单电源供电,必须在输入端设置一个偏置,将输入的0电平偏置到电源的一半!

网友:
明显的饱和失真。另外你没有考虑运放的失调电流和共模处理。

输入信号过大,或增益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