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出错一般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
    今天字工场来告诉大家关于led的信息,我们用led会由于各种因素或自身的质量问题和错误,怎么办?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可以找出其他因素造成错误的原因。今天,我们将看看为什么会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错误,找出原因,然后逐一解决。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通常有五个原因导致led的错误,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它。

    (1)不同型号灯具的发光效果与制造商不同。一般来说,很少有公司会这样做,他们会要求一个统一的批次来防止这个问题。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当你犯错误时,你必须避免这种非常低的错误。

    (2)泄漏,如在某些装置的现场有某种泄漏,或当线路处理不好时,或当接头连接不好时,可从第二个字开始,中心以泄漏开始,连接末端的粘合布打开。熨斗是造出来的。这一要求在生产线的制造中是很好的,可以重复检查。

    (3)变压器功率过小,应使用正常要求的变压器,根据字号大小采用不同的变压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分析了两个电源(变压器)的使用情况,例如你用八个字,前四个与一个,后四个与一个,你可以把电源放在中间,两端的布线,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好是用一条稍粗的主线。你拔出电源的方式,接着是四个字,前四个字要用。当然,第一条主线和第二条方案在处理问题时是最有效和彻底的:(1)我们的模块也连接到40多个电路。

    (4)光源安排不平均,可能需要太多的led灯,这不能太多,每个字符串和一些细节,问你买一盏灯制造商。一点中央带过多的与明亮,一些中央使用太少,这样的亮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光密度的安排根据请求的操作,不能做一切自己装修,普通公司在制造业分的要求,根据公司的要求安排光源。

    (5)如果将led串联,则电源的主线先接第一个字,然后是第二个字后的电流,会变得越来越小,电流越小,亮度就越低。

网友:
第一条,不同型号灯具的发光效果与制造商不同,,,,

意思是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