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SY8286A 得到负电压输出

楼主:
我的一个同事欲使用 SY8286A 得到负电压输出,我意不行,推荐 TI 公司的 TPS63700 (我已经用到量产中)问题:使用 SY8286A能得到负电压输出?请各位用过的和没有用过的老师予以指教,谢谢!

网友A:
buck芯片可以用来做负压

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170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芯片可以用来做负压 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1702-1-1.html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