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池容量是 mAh,而有的是 Wh?

楼主:
来源:砍柴网

对电子产品有观察的小伙伴会发现,有的产品用 mAh 来标注电池的大小,而有的产品会以 Wh,甚至是 kWh 来表示电池的大小 —— 同样都是储电和放电的器件,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反映「容量」?

其实,mAh 也就是「毫安时」,指的是「电池容量」没错,但 Wh,也就是「瓦时」并不是指「电池容量」,而是指「电池能量」,也可以写作 Whr。

▲ 锂离子电池充电过程

(锂离子由正极往负极迁移)

「电池能量」和「电池容量」之间是有相关性的,我们知道「功率」等于「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公式:P = I × U;单位:W = A × V),而「电池容量」实际就是充放电时反映一定时间内通过的电流量,而「电池能量」反映的是一定时间内的能量,它不仅需要看单位时间内通过的电量,还需要看电压,所以「电池容量」只要乘以电池的额定电压就能得到「电池能量」。

移动电源在过飞机安检时,安检员一般是看 Wh 电池能量,因此一般移动电源不仅会标出容量 mAh,也会标出能量 Wh,若没有只需要直接乘以额定电压就能得到 ——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移动电源额定能量小于 100Wh 都是可以被带上飞机的。

一些细心的小伙伴能发现,mAh 一般在手机、播放器、无线耳机、移动电源等较小体型的产品使用;而一些较大的产品,例如笔记本电脑,甚至更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包等,一般用 Wh 来反映电池大小,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统一单位来表示呢?哪种表示方式更准确呢?

通过定义可以知道,其实 Wh 电池能量的表示方式理论上是更加准确、更全面的,手机等小型电子设备一般使用 mAh 其实只是习惯问题,它们一般是单电芯,有额定电压(但实际充放电时电压会有所浮动),一般锂电池额定电压为 3.7V,因此用它来表示这类电子产品电池的大小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电子产品都只用一颗电芯的,我们知道,理想状态下,在相同电芯串联的时候会增加电压,能增大「电池能量 Wh」,但「电池容量 mAh / Ah」理论上还是单颗电芯的值;而相同电芯并联时,理论上电压虽然并不增大,但电流增大,以增加「电池容量 mAh / Ah」,同时也增大了「电池能量 Wh」—— 这样的话,只使用 mAh / Ah 来反映多电芯的电池组的大小就行不通了,需要用更加严谨的 Wh 来表示。

例如电动汽车的电池包,基本上都是以多个电芯的并联 + 串联的形式来提升电量的,主流的电动汽车电池包能量能达到 40 ~ 50kWh,一些密度更高的电池包能达到 70kWh,甚至是 100kWh(1kWh = 1000Wh);它们既能输出大电流,也能输出高电压,如果只以电流相关的单位(mAh)来评判电池大小,对它们来说实在不公平。

而市面上一些双电芯手机,一般是采用串联的方式来增大电压,实现快充的,用电时又改回并联,因此在电量标注时,依然还是会以两颗电芯「电池容量 mAh」之和来表示电池大小。

所以一句话总结,理论上 Wh 更准确反映电池的大小,但手机等小型电子设备往往采用电压额定的单电芯电池,习惯上约定俗成用 mAh 来表示电池大小,也是没太大问题的。

网友:
是这样的,实际中 mAh 好理解一下

因为测量的时方便吧,一般测量电池的放电电流充电电流

然后就安时,毫安时的好换算

Wh 更准确反映电池的大小,一般在电池包的说明书中出现,比如充电宝,,

网友:
都是一个意思,不同标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