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11F4 低功耗下 ,电流会突然增大

楼主:
在配置低功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硬件是LDO+单片机最小系统+1个LED+adc引脚接电阻到地,没有外部晶振。  在stop模式下,电流是2.4uA,但是约过2分45秒后,电流突然增大到70uA,每次都是这样。弄了两天也没弄好。求助各位大佬。

贴出代码,初始化是cube生成的,ADC为PA4

	MX_GPIO_Init();
	MX_ADC_Init();
	HAL_ADC_MspInit(&hadc);
  /* USER CODE BEGIN 2 */
	for(i=0;i<50;i++)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LED_Pin);
		HAL_Delay(50);
	}
	InitEnterHaltMode();
void InitEnterHaltMode(void)  //进入低功耗
{
	HAL_ADC_Stop(&hadc);
	HAL_ADC_MspDeInit(&hadc);	//执行了PA4的 DeInit(),关闭了ADC时钟
	InitPinEnterHaltMode();          //设置IO ,不使用的设置为模拟

	HAL_SuspendTick();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HAL_PWR_DisablePVD();
	HAL_PWREx_EnableUltraLowPower();//使能超低功耗
	HAL_PWREx_EnableFastWakeUp();	//使能快速唤醒
	// 若需要在低功耗模式下调试程序,可以打开此函数
//    HAL_DBGMCU_DBG_DisableLowPowerConfig(DBGMCU_SLEEP | DBGMCU_STOP | DBGMCU_STANDBY);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RCC_STOP_WAKEUPCLOCK_HSI);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清除所有相关的唤醒标志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PWR_SLEEPENTRY_WFI);
}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4);
  }
}

网友:
被唤醒了?

网友A:
注意唤醒条件及唤醒后执行的代码。

网友B:
没有啊,唤醒后,会执行时钟配置,IO口配置,然后灯会闪烁,当我按键的时候,就会立马唤醒,电流加到5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唤醒条件及唤醒后执行的代码。

按键唤醒时,电流会立马增加到5ma,灯也会开始闪烁的。  看70uA的这个现象,应该是没有被唤醒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键唤醒时,电流会立马增加到5ma,灯也会开始闪烁的。  看70uA的这个现象,应该是没有被唤醒吧

状态若非发生变化,又何来的电流增加?肯定有变,只是你没找到是哪里以及如何导致的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若非发生变化,又何来的电流增加?肯定有变,只是你没找到是哪里以及如何导致的罢了。

也是,只是我没有找到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唤醒后,会执行时钟配置,IO口配置,然后灯会闪烁,当我按键的时候,就会立马唤醒,电流加到5mA ...

半梦半醒?开个玩笑。

如果你确定core是休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内核休眠状态下的低功耗外设被条件唤醒或者执行什么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梦半醒?开个玩笑。 如果你确定core是休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内核休眠状态下的低功耗外设被条件唤 ...

CLEAR_BIT(ADC1->CR, ADC_CR_ADVREGEN);    找到问题了,需要吧adc里面寄存器的这个位清零,就不会出现突然功耗增加的问题,但是在手册的示例里面,没有写出来,只有在寄存器描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ADC 操作完成后,可禁止 ADC (ADEN=0)。随后,可以禁止 ADC 调压器(请参见 ADC 调压器禁止序列),以节省更多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若非发生变化,又何来的电流增加?肯定有变,只是你没找到是哪里以及如何导致的罢了。

CLEAR_BIT(ADC1->CR, ADC_CR_ADVREGEN);    找到问题了,需要吧adc里面寄存器的这个位清零,就不会出现突然功耗增加的问题,但是在手册的示例里面,没有写出来,只有在寄存器描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ADC 操作完成后,可禁止 ADC (ADEN=0)。随后,可以禁止 ADC 调压器(请参见 ADC 调压器禁止序列),以节省更多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EAR_BIT(ADC1->CR, ADC_CR_ADVREGEN);    找到问题了,需要吧adc里面寄存器的这个位清零, ...

不错,深究下去就是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