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电平不匹配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一边的485收发器是3.3V供电;

一边的485收发器是5V供电;
通讯时有数据丢失的情况。

下面波形都是测的AB之间的电压

这是3.3V的485总线单独的波形

当它与5V的485连接时,波形就变成这样了

感觉是在发送数据前的30ms,3.3V和5V相互干扰了。

数据部分放大如下

如果在A线和B线上分别串上100R的电阻,波形就会变成下面这样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求助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485是差分信号,只要满足200mV门限即可,跟接口片的供电电压无关。数据丢失或出错的因素很多,比如协议问题、信号质量问题,波特率精度问题等等,而观察485波形不能对地看,要以AB间互为参考,测量时得注意地回路的影响。

网友:
是不是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加电阻匹配

网友:
这是测试记录,左边是发,右边是收。示波器波形是右边的AB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总线电平不匹配不会有什么问题,之前之所以通讯不了是因为同一485总线上有两个发送。

其中一个在发送,另一个不发时,如果总线上串的电阻比较大,A-B就没有负值,信号就解析不了

实际测试的A线和B线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