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引脚直连 有没有延迟?

楼主:
将任意两个I/O引脚直连,中间不接缓冲器,有没有延迟? 中间连接一个反相器与连接三个反相器的延迟应该相差3倍,为什么仿真结果延迟是一样的?我是新手,求解答,谢谢!系统是默认设置的。

网友:
说明是有延时

与I/O端口分配到引脚的模式有关吧

网友A:
外部的延迟不属于仿真软件负责范围,若真要考虑延迟,需要你自己给出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的延迟不属于仿真软件负责范围,若真要考虑延迟,需要你自己给出延迟。

是FPGA芯片内部的缓冲器或反相器。

网友:
信号经过传输线都需要花时间的,都有时延,信号传输快,时延很小也是有的,比如RS485和RS232线太长了信号就传不到了,超过一定距离无法通信

网友:
你说的是逻辑上实现assign a=b;

还是layout上将两个PIN连接起来。

如果是逻辑实现,我一般不考虑延时。

如果是layout的问题,就要看线有多长。但是一般只有高速信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