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函数不执行,中断可以执行

楼主:
怀疑是usart中断出问题,但是卡不太懂,劳烦大神指点

网友:
既然主函数不执行

为嘛贴出来这段代码

网友:
感谢Jacktang的看帖,主函数里面就放了一个检测主函数是否卡的OLED显示函数,写在一个while(1)里面

用的是CHV103芯片

网友:
有时候我会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你程序配置问题,还有编译器设置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反复进中断 没法清标志吗?看看这个函数传入的USARTx是不是和触发中断的一致

网友:
你在中断里面设计一条引脚起反的程序(命令),用示波器看看此引脚的波形。同理也可以在main {while(1)……}里面搞一下!

网友:
你咋知道中断可以执行?

网友:
没有正确清除产生中断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