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请问单片机连接继电器的三级管基极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1芯积分

网友:
此电阻数值要求不是很高,允许在相当范围内变化,能够保证三极管进入饱和同时单片机I/O引脚输出电流不太大即可。

网友A:
假如继电器吸合电流75豪安,三级管放大倍数是300倍,75/300=0.25豪安,流过三级管基极电流大于0.25毫安就能使继电器动作。取0.3—0.5豪安计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继电器吸合电流75豪安,三级管放大倍数是300倍,75/300=0.25豪安,流过三级管基极电流大于0.25毫安就能 ...

请问大佬,led那个电阻是用来限流的吗,我理解的那个电阻是用来限流LED5毫安电流,正确吗

网友:
4、5脚最好并个二极管,哈!

网友:
不用算了,楼上都对,直接取3K~10K均可

网友:
三极管本身的结构,基极很薄,需要限流,用个几K的电阻把电流限制一下就好了

网友:
R3是三极管的限流电阻,R1是LED的限流电阻。

网友: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减去0.7V,再除以1-3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