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PGA倍频器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一片FPGA的引脚上接了一个100MHZ的晶振,现在想将它倍频到900MHZ给内部的运算单元作为其主时钟,请问这个倍频器单元怎么布线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A:
布线是FPGA综合工具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干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是FPGA综合工具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干预。

原本想在芯片内部布置缓冲器加异或门实现倍频,现诚求更好的方案。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PLL呢?

用几个逻辑搭建一个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这个是系统时钟,就要保证准确度非常高、抖动小等等。

另外,如果靠几个逻辑就能搞定,器件厂家也就不用搞一个PLL在内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PLL呢? 用几个逻辑搭建一个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这个是系统时钟,就要保证准确度非常 ...

不是所有的FPGA都含有PLL,缓冲器延迟加异或门实现倍频也成熟、也可靠,关键是要多个引脚,另外频率(速度)也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