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模拟电压脉冲展宽电路

楼主:
我在做一个红外光发射接收的项目,接收管会根据输入光脉冲强度,输出一个与输入光频率相同,幅值可变的2uS宽度的脉冲,接收管是内部做死了的,只能输出2uS的窄脉冲,但幅值大小可根据输入光强度变花,我现在要对这个输出脉冲进行AD采集,就必须把脉冲展宽,但不能把脉冲的高度限幅,有什么电路能实现呢?

网友:
你要保持脉冲高度不变,还要宽度增加,你可以考虑下峰值保持电路,调整放电时间就可以。

简单理解一个二极管后面加个电容,电容并电阻放电。

前提你输出的驱动能力够,好选电容

网友A:
既然幅值可变,用电容积分后再送ADC。

网友:
幅度不变,给的幅度电压值一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幅值可变,用电容积分后再送ADC。

用电容积分需要有一定的脉冲宽度,现在这个输出只有2uS,不用高速采样保持电路是完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