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电容地接到地孔和不接地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吧

有插装电容接地孔,最好集中布局

网友:
电容接地孔,容易引入引脚分布电容,不过如果不是高频高速的没有区别

网友:
电源这个没有特殊的要求,确实没什么影响,但是作为频率较高的就有区别了,区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