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有一套普中的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单片机是STC90C516RD+,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是UDN2916LB,写程序控制步进电机运行正常没问题。自己焊的板子驱动芯片照搬普中原理图,单片机换成了STC15F2K60S2贴片的,除了没焊电源和地之间的104电容,其余一样(把开发板上的104电容拆了,电机也能正常运行),但是程序写进去电机不转,测量发现开发板上A+和A-压差为5V,自己焊的板子只有4V,电机线圈好像没有电流,一点力都没有,有没有哪位老哥知道怎么解决吗多谢了。

网友:
最直观的办法是用示波器比较两块板子相同输出的驱动信号波形。

网友:
一是测试你的输出波形,二是测试一下开发板的输出电流是多少。跟那个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先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将你做的板子挂到普中的上面验证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