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

楼主:
请教: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和一个3.6K/15W的电阻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它们的功耗(电度表读数)是不是接近?谢谢!

网友A:
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如果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假设发光二极管已经做了防浪涌保护),电流是60mA左右,如果串50个,电流在40mA左右,但总亮度之差可以想象:很大,但总的功耗却变小了,提高了转换效率。但我没看电度表,求理论解答……谢谢!!

网友:
『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

电容与交流市电并联,电度表不会计数。

网友:
『一个3.6K/15W的电阻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

这种情况,电度表会计数,74.38小时消耗一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如果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假设发光二极管已经做了防浪涌保护),电 ...

前面已经说过:电容与交流市电并联,电度表不会计数,即不消耗电能。如果该电容串联发光管,则电度表会计数,串联发光管越多,电度表计数也越快。电度表计数,表明发光管消耗电能,串联发光管越多,消耗电能也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如果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假设发光二极管已经做了防浪涌保护),电 ...

『求理论解答』

交流功率不是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压乘以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流。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压乘以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流,叫做视在功率,单位伏安。转换成热或者其它形式能量的是有功功率,单位瓦特。不转换成其它形式能量的是无功功率,单位乏尔,简称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UF/400V的电容并接在220V交流电路中,如果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假设发光二极管已经做了防浪涌保护),电 ...

『如果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假设发光二极管已经做了防浪涌保护),电流是60mA左右,如果串50个,电流在40mA左右,但总亮度之差可以想象:很大,但总的功耗却变小了,提高了转换效率』

没有提高什么 “转换效率”,仅仅是视在功率变小,但视在功率中有功功率部分变大了。当然,此时无功功率更小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涉及到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而现在的电能表至少是新装电能表都是电子式的,很多都支持视在、有功和无功电量的纪录。不过传统上家用电能表都只记录有功电量,按有功电量收费,现在是否涉及无功收费就不知道了,猜测至少大部分地区应该还没有。

网友:
在此谢谢各位网友的精彩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