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Semiconductor IDE_V3.4.0.48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
最近想在家里电脑里也安装ON Semiconductor编译BLE MESH例程

就是跟论坛里坛友遇到的2个报错问题一样,可在公司里的电脑里居然可以编译通过

IDE的安装路径:

PACK及项目工程路径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出现报错问题再详细描述一下,以便让坛友解答。

网友B:
操作系统的问题么,

安装到C怎样

网友:
楼主也可参考坛友“传媒学子”的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46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的问题么, 安装到C怎样

2个电脑都不是安装在C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出现报错问题再详细描述一下,以便让坛友解答。

我发出来就是想让大家测试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跟安装路径有关系的问题

我2个电脑都不是安装在C盘下,一个有错,一个没有错

所以大家测试的时候也把自己编译没有错误,或者有错误的现象发出来

这个活动这么多人,难道就几个人在用ON IDE吗?

网友C:
我换了两台电脑都没有通过,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报错报的是不是: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bin/ld.exe: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lib/thumb/v7-m/nofp\libc_nano.a(lib_a-abort.o): in function `abort':
abort.c:(.text.abort+0xa):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exit'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bin/ld.exe: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lib/thumb/v7-m/nofp\libc_nano.a(lib_a-signalr.o): in function `_kill_r':
signalr.c:(.text._kill_r+0x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kill'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bin/ld.exe: c:/program files (x86)/on semiconductor/ide_v3.4.0.48/arm_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lib/thumb/v7-m/nofp\libc_nano.a(lib_a-signalr.o): in function `_getpid_r':
signalr.c:(.text._getpid_r+0x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getp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两台电脑都没有通过,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报错报的是不是: c:/program files (x86)/on ...

win7

WIN10

网友:
虚拟机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