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电容组成的延时电路的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延时电路,上电稳定之后:

1、A点电压不是12V吗?

2、B点电压不是12-0.7=11.3V吗?

为什么A,B两点电压的仿真值和上述计算不一致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书上给的0.7只是一个范围中的一个值,不同的晶体管Ube值不一样的,0.6的也有

网友:
R3的压降和Q1的ce结压降,会造成B点电压低。R1的压降造成A点电压低。

网友:
1、A点电压不是12V吗?

不是。因为三极管基极电流流过R1,R1上会产生电压降落。具体多少,视基极电流大小而定。

网友A:
2、B点电压不是12-0.7=11.3V吗?

不是。B点电压是A点电压减去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B点电压不是12-0.7=11.3V吗? 不是。B点电压是A点电压减去0.7V。

前辈,您好!在没有R3的情况下,B点的电压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12-Vceo,其中Vceo为Q1的饱和压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