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F4A0替换STM32F405/407/427系列芯片--简单替换对比

楼主:
大家好,简单替换对比,勿喷

华大HC32F4A0系列芯片可以与STM32F405/407/427系列芯片做到脚位兼容替换。华大HC32F4A0系列芯片主要功能如下:
ARMv7-M 架构 32bit Cortex-M4 CPU,集成FPU、MPU,支持 SIMD 指令的 DSP,全指令跟踪单元 ETM,及 CoreSight 标准调试单元。最高工作主频 240MHz,达到 300DMIPS 或825Coremarks 的运算性能
⚫  内置存储器
–  最大 2MBKByte 的 dual bank Flash memory
–  最大 516KByte 的 SRAM,包括 128KByte 的单周期访问高速 RAM
⚫  电源,时钟,复位管理
–  系统电源(Vcc):1.8-3.6V
–  6 个独立时钟源:外部主时钟晶振(4-24MHz),外部副晶振(32.768kHz),内部高速 RC(16/20MHz),内部中速 RC(8MHz),内部低速 RC(32kHz),内部 WDT 专用 RC(10kHz)
–  包括上电复位(POR),低电压检测复位(PVD1R/PVD2R),端口复位(NRST)在内的 15 种复位源,每个复位源有独立标志位
⚫  低功耗运行
–  外设功能可以独立关闭或开启
–  三种低功耗模式:Sleep,Stop,Power down模式
–  VBAT 独立供电支持超低功耗 RTC,128Byte备份寄存器,4KByte 备份 SRAM
⚫  外设运行支持系统显著降低 CPU 处理负荷
–  16 通道双主机 DMAC
–  USBHS,USBFS,Ethernet MAC 专用 DMAC
–  8 个数据计算单元(DCU)
–  数学协处理单元(MAU),支持 Sin/Sqrt
–  支持 16 阶 FIR 数字滤波器(FMAC)
–  支持外设事件相互触发(AOS)
⚫  高性能模拟
–  3 个独立 12bit 2.5MSPS ADC
–  3 个同时采样保持电路实现 3 通道同时采样
–  4 个独立 12bit 15MSPS DAC

–  4 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  4 个独立电压比较器(CMP)
–  1 个片上温度传感器(OTS)
⚫  Timer
–  8 个多功能 32/16bit PWM Timer(Timer6)
–  16 个 50ps 高分辨率 PWM(HRPWM)
–  3 个 16bit 电机 PWM Timer(Timer4)
–  12 个 16bit 通用 Timer(TimerA)
–  4 个 16bit 通用 Timer(Timer2)
–  2 个 16bit 基础 Timer(Timer0)
–  实时时钟 Timer(RTC)
–  2 个 WDT,支持内部专用时钟
⚫  最大 142 个 GPIO
–  最大 134 个 5V-tolerant IO
⚫  最大 32 个通信接口
–  10 个 USART,支持 ISO7816-3 协议
–  6 个 SPI
–  6 个 I2C,支持 SMBus 协议
–  4 个 I2S,内置音频 PLL
–  2 个 SDIO,支持 SD/MMC/eMMC 格式
–  1 个 QSPI,支持 240Mbps 高速访问(XIP)
–  2 个 CAN,支持 CAN2.0B,最高支持 CAN FD
–  2 个 USB 2.0,分别支持 HS,FS,内置 FS-PHY,支持 Device/Host
–  1 个 10/100M Ethernet MAC,支持专用 DMA,IEEE 1588-2018 PTP,MII/RMII 接口
⚫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EXMC
–  支持静态 Memory 控制器
–  支持动态 Memory 控制器
⚫  数据加密功能
–  AES/HASH(SHA256/HMAC)/TRNG
⚫  封装形式:
LQFP176(24×24mm) LQFP144(20×20mm)LQFP100 (14×14mm) VFBGA176 (10×10mm)TFBGA208(13×13mm)

HC32F4A0系列芯片替换STM32F405/407/427系列芯片时,只要注意几个引脚的功能就可以,其它的引脚功能一致,下面以LQFP176封装形式的芯片为例进行说明。
二者芯片引脚的区别发下图所示:

这几个引脚具体使用区别如下表所示。

网友A:
华大HC32F4A0系列芯片可以替换STM32F429系列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大HC32F4A0系列芯片可以替换STM32F429系列芯片吗?

如果不用液晶驱动,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液晶驱动,是可以。

可以直接烧固件吗?

网友:
4 个独立 12bit 15MSPS DAC,这个是MCU中最快的片上D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