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直播回顾:信号完整性测试的演变和更新

楼主:
直播时间:4 月 30日(周五)上午 10:00-11:30
直播主题: 信号完整性测试的演变和更新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1、MXR实时示波器支持什么操作系统
A:windows 系统
2、Infiniium系列示波器能提供FlexRay触发和协议解码功能吗?
A:提供
3、Fault Hunter 的成功率高吗?
A:除了自动捕获,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捕获条件
4、MXR实时示波器有几种探头
A:有源 无源 高压 电源纹波等等。可以到官网查询
5、示波器要具备什么功能才能查看信号质量,容易配备吧。
A:需要示波器以及对应软件,可以到官网查询
6、使用资料可以在官网下载么
A:可以在官网搜索
7、测试信号完整性需要哪一些设备?
A:示波器 分析软件 探头附件
8、有没有信号串扰的仿真和测试软件
A:有的 pathwave 软件 官网查询
9、有专门的大电流探头吗?
A:有的
10、信号完整性测试是通过频谱分析仪可以进行定位和定量测试么?
A:主要是用示波器
11、适合测量高压吗?
A:需要搭配高压探头
12、对于分析的结果,操作步骤之类的,可不可以直接输出一个文档,还是单纯的波形文档。
A:可以下载测试报告
13、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和技巧
A:keysight官方微信号定期分享测试干货
14、探头有什么特殊的?
A:后面展示部分探头,可以关注一下
15、信号完整性的测试,需要配是徳哪一些设备,附件?
A:MXR示波器 以及对应测试软件即可
16、MXR实时示波器对电脑有什么要求?
A:MXR Windows操作系统,windows电脑可下载离线分析软件分析波形
17、抖动如果发生在取样之间,能发现吗!
A:可以在测试抖动时着重关注
18、是得示波器,测试纹波,高频信号有专门的测试探头么?对外部测试治具有何要求的?
A:对的 有专门的探头
19、汽车电子测试,是德科技是否有专门的测试解决方案?
A:像低速总线 以太网 V2X 雷达等等都有专门的方案
20、MXR实时示波器如何保修?
A:可在订购时选择keysight care
21、如何购买MXR实时示波器
A:可填写问卷备注一下,我们稍后跟您联系
22、针对CAN FD测试,是德科技有哪些产品系列推荐?
A:MXR 及EXR是很好的选择
23、pathwave 软件是否收费,如果收费,如何收费?
A:可联系是德工程师,也可以拨打400电话
24、有没有5G通讯的测试方案
A:有的,可以官网查询
25、有支持蓝牙通讯的测试方案吗?
A:有的,可以联系是德工程师
26、国内有技术支持吗?
A:有的
27、你好,可以申请试用仪器?
A:需要联系是德工程师申请
28、是德示波器是否有波形录制功能?如果有的话可以录制多长时间?
A:有的,MXR history模式可查看
29、MXR示波器最多支持几个通道?
A:8+16
30、EMI预测试的设备有哪些?
A:示波器搭配刚才所讲的近场探头就可测试实验室EMI
31、可以存储为波形文件吗
A:可以的
32、示波器是否有搭配的相关电脑软件直接可以使用
A:官网可查询离线分析软件
33、这信号完整性测试是针对PCB洗板前,还是PCBA装机前,还是整机阶段的测试?
A:洗板前可以做仿真,板子要验证和测试互联参数
34、mxr产品可以用来测试汽车电子吗
A:当然,汽车电子只 是MXR应用的一个领域
35、瞬态干扰能测试和显示吗?
A:今天讲座内容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RTSA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也有一些其它的调试手段
36、信号完整性在硬件设计前期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确保信号完整性?在硬件设计过程中需要增加哪些手段增加信号完整性的可测试性?
A:需要做前仿真/后仿真来优化设计,包括链路拓扑、布线设计优化、器件选型等,保证测试性,一般设计中要预留测试点,考虑可去嵌设计,使 用专门的如协议测试使用的softtouch探头,DDR测试使用interposer测试工具,需要预先考虑这些因素
37、110G HZ的10bit adc示波器有哪些特点的?
A:你已经说了两个特点,简单补充几个:同时基下单台设备4通道110GHz,每通道独立256GSa/s采样率+10bit ADC,除了自身的信号保真度如底噪/固有抖动, 动态范围都是业内远远领先的水平,另外UXR示波器支持DDC,也可用于毫米波宽带信号分析, MIMO分析等等
38、mipi信号的反射如何测试?
A:无源链路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试,在电路级别的测试,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当然要确保测试点选取以及探头的接地可靠性
39、是德有没有信号完整性的仿真工具?
A:是德科技有丰富德信号完整性仿真方案,比如在高速设计领域里经典的ADS仿真工具,包括EMPRO, GodenGate,GeneSys等工具现在都在Pathwave平台下
40、对较快的信号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时,是不是需要进行适当的过孔建模?
A:在越来越多高速链路中过孔的影响不可忽视,建议优化设计
41、在高速数字电路测试中,如何降低示波器探头对电路的影响?
A:一个是选取loading小的探头,另外有些需要注意的包括探头接地线尽量短,接地环路要尽量小
42、波形异常捕获需要手动采集吗?
A:Fault Hunter就 是一个帮助解放双手的工具
43、电源纹波测试过大的问题是不是同使用的探头以及前端的连接方式有关?
A:有关系,示波器本身的底噪和最小可测量刻度要小,有效分辨率要高,探头也是一个关键,要选取尽量低衰减比如1:1探头 和低底噪的探头
44、测试示波器可以设置自动滤除底噪吗?
A:有几种方法用于底噪移除,1.设置合适的带宽 2.移除底噪影响的 Rj 3.互相关测试相噪
45、具备什么条件的示波器可以测试眼图?
A:现在示波器一般都标配了时钟恢复功能直接 可以测试眼图
46、高速信号,如何在设计时设置测试点?
A:标准接口直接用夹具同轴高频电缆直接接示波器测试,板内测试留测试点的话尽量靠近端接匹配点,用焊接探头测试
47、仪器的线缆探头必须是专用的吗?能否自己配置比如需要延长线的情况?
A:Keysight探头有配置的高低温延长线N5450B,探头系统会自动补偿,如果是匹配直连的方式可以使用高频电缆直连示波器
48、信号完整性仿真建模是德科技有参考方案么,如何跟实际测试更贴近?
A:建模工具有SystemVue,IC-CAP,仿真和测试是结合的,建模可以通过 测试去提取精确模型
49、信号完整信中的阻抗匹配是否必要?
A:是的
50、在高速信号中,常常会采用时钟展频,这对于信号眼图、和抖动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A:SSC特性可以单独表征,信号本身的眼图和抖动分析可以考虑通过PLL的设置或者通过梳状滤波器处理排除SSC的影响
51、串扰分析可以厘清NEXT和FEXT吗?谢谢
A:可以在链路环节分析影响,Keysight示波器里也有串扰分析工具帮助分析定位
52、1.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简单的EMC 2.示波器探头对抓出的波形影响会不会很大?
A:可以用近场探头做debug,用示波器的fft或者RTSA功能分析
53、对于没有MASK的示波器,是不是需要使用外接时钟进行触发?
A:你说时钟恢复吗?看你的链路架构,有同源时钟的话,也可以用时钟触发,但建议用输入时钟做explicit clock方式做锁相采样数据累计眼图
54、是否有多通道眼图测量功能,具体桌面显示和操作?
A:现在演示的就是多通道眼图
55、预加重和均衡可以同时使用吗?谢谢
A:一般都是Tx和Rx的配合使用
56、电源谐波可以分析么?
A:可以用ff t分析
57、MXR实时示波器一般几年校准1次?
A:通常来说示波器按照计量标准正常是一年校准一次
58、D9020ASIA软件支持DFE建模吗?
A:支持DFE
59、使用眼图测试功能是否需要注意测试波形的数量?
A:眼图测量建议累计一定样本的数量,比如1M UI,具体要看什么信号或标准
60、示波器做的去嵌、均衡会不会说有过度的情况导致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信号或者看不到信号的异常
A:基于一定的标准是有参考均衡器的参数的,建议要遵循标准要求
61、如何精确量测试开关器件的开关损耗?
A:建议使用电源测试软件,注意电压电流探头skew校准
62、对于高压电源的测量以及微小信号的测量,探头有何不同,可以兼容吗?
A:前者衰减比很大,微小信号探头是做放大,两者是不同架构,不同型号
63、RTSA实质是硬件FFT,理解对吗?谢谢
A:不是简单这么说,RTSA的架构上考虑了它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