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安森美安富利RSL10蓝牙SoC开发设计赛第四帖(蓝牙电流)

楼主:
因为项目特别需求蓝牙传输电路耗电电流要低于3.5mA,超过3.5mA项目就没法继续了。这次做了个综合测试:让蓝牙处于待机侦听状态,等待主机连接、发来命令、解释命令再执行动作全过程都要满足耗电3.5mA以下才行。执行动作就是驱动光耦,相当于驱动发光管发光。用两节5号电池给改好程序的RSL10-SENSE-DB-GEVK这个板供电,回路串接电流表监测电源电流,可以看到上电没连接APP时待机耗电约1.1mA左右,这个值很重要,关系将来总电路是否可用,说实话蓝牙模块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通过手机APP连上电路蓝牙后电流降为0.9mA以下,不错!APP控制点亮一只绿色LED,总电流上升到3.6mA;点亮一只蓝色LED,总电流上升到4.6mA;点亮一只红色LED,总电流上升到5.3mA;三灯全亮就9.6mA了,任何一个发光管点亮都耗电超标,当然现在板子上还焊有不少其它耗电元件,当前每个发光管的限流电阻估计也不大,要是换成10K限流电阻应该没问题,驱动光耦不必这么大亮度就够了,到时选择驱动电流小的光耦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视频原址:RSL10蓝牙模块耗电测试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或者RSL10蓝牙模块耗电测试-RSL10蓝牙模块耗电测试-EEWORLD大学堂2021-5-14

网友A:
仪表电流回路最低要3.5MA,24V

可你内部可以大于3.5mA

而且,可以把回路电流充电到大容量电容中,然后再调整到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仪表电流回路最低要3.5MA,24V 可你内部可以大于3.5mA 而且,可以把回路电流充电到大容量电容中,然后 ...

@蓝雨夜:行家里手!我定的3.5毫安也是考虑裕量了;目标要改造的仪表就是在3.5毫安下仍然能正常工作的,想着努力使加改电路最好也能应付原来电路所达到的指标;过程中想过很多方案,想过从人家原来电路的能量收割技术里借出一点富裕电能给我的加改电路用,但是即便RSL10的耗电能低到1.1毫安,原电路也带不动了!最后决定单独另起炉灶再占耗一点24V回路压降取出电能来给新加电路用吧,新老电路信息传递没办法就只能用光耦了;有利的是RSL10的电源电压按手册说可以很低,在能驱动光耦前提下可能就不用达到3V那么高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蓝雨夜:行家里手!我定的3.5毫安也是考虑裕量了;目标要改造的仪表就是在3.5毫安下仍然能正常工作的, ...

按我的理解24V,3.5MA,那转换到5V,也有16.8MA

那不是还有个应用就是在原本两线制仪表增加带HART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24V,3.5MA,那转换到5V,也有16.8MA   那不是还有个应用就是在原本两线制仪表增加带 ...

带HART通讯的电路供电是用统一一个变换电源,通信靠有线载波调制的,通信起来还有调制正负半波抵消作用可利用,用蓝牙就是白白竟占能量了;那种HART仪表整体压降可以最大耗到5V或更高(总要留出给外电路电阻压降采样电流的,比如500欧姆电阻20毫安就占去10V),我要改的这个表在最大量程20毫安时耗电压降也就1.1V左右样子,我也想不过多占压降,想用2V多点,看看后期实验行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