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台式电脑,还能不能安装XP系统,查了一些资料说是BIOS不支持了,这说法对吗

楼主:
邀请:@admin   @soso   @eric_wang   @phantom7   参与回复

现在的新台式电脑,还能不能安装XP系统,查了一些资料说是BIOS不支持了,这说法对吗

网友A:
不能直接装了,可以转虚拟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装了,可以转虚拟机里。

非常感谢。原先,在BIOS中将硬盘模式 从AHCI改为IDE还是可以安装XP的,为什么现在的电脑却彻底不能安装XP了呢

网友:
能安装XP,但不少设备会用不起来,原因是这些设备的驱动程序不再支持XP,并非什么BIOS不支持。想用XP,可在虚拟机里安装使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已经给出你标准答案了,具体型号具体分析吧,我了解的戴尔xps就装不上xp,至少我是没装上。看网上介绍虚拟机倒是没问题,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已经给出你标准答案了,具体型号具体分析吧,我了解的戴尔xps就装不上xp,至少我是没装上。看网上 ...

有些机器无法装XP是一些基础资源特别是磁盘系统不兼容传统模式,XP引导启动后找不到硬盘就无法安装。一般只要磁盘系统、内存系统支持就能装,不过能装不代表能用,不排除可能会崩溃或慢的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无法装XP是一些基础资源特别是磁盘系统不兼容传统模式,XP引导启动后找不到硬盘就无法安装。一般 ...

是这样的,能装不代表能用。现在很多xp驱动都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能装不代表能用。现在很多xp驱动都不好找了

近几年来的很多新设备压根都没开发XP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