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Qt定时器-实验步骤和部分代码

楼主:
实验目标:实现计时器功能,并且点击打点按钮将当前时间打印出来。
用到的类有 QTimer 和 QTime,QTimer 是一个计时器类,相当于秒表,QTimer 是一个时间类,相当于手表。
一:实验步骤(迅为4412开发板)
步骤一:界面布局:
拖拽组件,在属性编辑栏设置大小,然后选中按钮,点击水平布局;

在属性编辑栏设置 Label 的最小高度为 50,选中全部组件,点击栅格布局,如图: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大小,更改对象名后如下图:

步骤二:创建计时器类对象 timer 和时间类 time,设置初始时间为 0。

class TimerP : public QMainWindow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TimerP(QWidget *parent = 0); ~TimerP();
QTimer timer;
QTime time;
.......... };

步骤三:开启计时器对象,设置定时时间,时间到后会发出 timeout() 信号,绑定此信号和自定义的槽函数 timeOut_Slot()。
void start(int msec);
函数功能:开启定时器,时间到后发出 timeout 信号,并重新计时。
参数 msec 含义:定时时间,单位毫秒。

TimerP::TimerP(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TimerP)
{
ui->setupUi(this);
//信号 timeout 与槽函数绑定
connect(&timer,SIGNAL(timeout()),this,SLOT(timeOut_Slot()));
time.setHMS(0,0,0,0);
ui->showTime->setText("00:00:00:000");
}
/**开始定时
*/
void TimerP::on_starBu_clicked()
{
timer.start(3);
}

步骤四:槽函数 timeOut_Slot()内处理时间类对象,使每次计时时间结束后,时间对象能增加相同的时间,实现计时功能。
QTime addMSecs(int ms) const;
参数 msec 含义:增加的时间值,单位毫秒。
函数功能:返回一个当前时间对象之后 ms 毫秒之后的时间对象。

/*
* 计时
*/
void TimerP::timeOut_Slot()
{
//qDebug("timt out");
time = time.addMSecs(3);
ui->showTime->setText(time.toString("hh:mm:ss.zzz"));
}

步骤五:打点记录功能,使用全局变量记录排名,并显示到界面。

/*
* 记录
*/
void TimerP::on_bitBu_clicked()
{
QString temp;
i=i+1;
temp.sprintf("%d: ",i);
ui->bitTime->append(temp);
ui->bitTime->append(time.toString("hh:mm:ss.zzz"));
}

二:部分代码(迅为4412开发板)

timerp.h:
class TimerP : public QMainWindow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TimerP(QWidget *parent = 0); ~TimerP();
QTimer timer;
QTime time;
private slots:
void on_starBu_clicked();//开始计时按钮槽函数
void timeOut_Slot();//定时时间到槽函数
void on_closeBu_clicked();//关闭按钮槽函数
void on_resetBu_clicked();//重置按钮槽函数
void on_bitBu_clicked();//打点记录按钮槽函数
private:
Ui::TimerP *ui;
};
timerp.cp
timerp.cpp:
#include <QTimer>
#include <QTime>
static int i;
TimerP::TimerP(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TimerP)
{
ui->setupUi(this);
connect(&timer,SIGNAL(timeout()),this,SLOT(timeOut_Slot()));
time.setHMS(0,0,0,0);
ui->showTime->setText("00:00:00:000");
}
TimerP::~TimerP()
{
delete ui;
}
void TimerP::on_starBu_clicked()
{
timer.start(3);
}
/*
* 处理时间类对象
*/
void TimerP::timeOut_Slot()
{
//qDebug("timt out");
time = time.addMSecs(3);
ui->showTime->setText(time.toString("hh:mm:ss.zzz"));
}
/*
* 关闭
*/
void TimerP::on_closeBu_clicked()
{
timer.stop();
i=0;
}
/*
* 重置
*/
void TimerP::on_resetBu_clicked()
{
timer.stop();
time.setHMS(0,0,0,0);
ui->showTime->setText("00:00:00:000");
ui->bitTime->clear();
i=0;
}
/*
* 记录
*/
void TimerP::on_bitBu_clicked()
{
QString temp;
i=i+1;
temp.sprintf("%d: ",i);
ui->bitTime->append(temp);
ui->bitTime->append(time.toString("hh:mm:ss.zzz"));
}

运行结果:

网友:
做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