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不显示*.PcbLib文件怎么办?

楼主:
ALTIUM不显示*.PcbLib文件怎么办?也没找到什么选项

网友:
这个是新装的,论坛里下载的的21版

网友A:
装这么高的版本干啥,估计不是画图的,随便装这玩

不掏腰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这么高的版本干啥,估计不是画图的,随便装这玩 不掏腰包吧

基本都是弄着玩,虽说加了很多功能,实际使用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这么高的版本干啥,估计不是画图的,随便装这玩 不掏腰包吧

因为之前用的19版本,问题很多,试试21版本有没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