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点了鼠标之后操作时间常常1-3秒,硬盘占用率100%,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图

楼主:
具体配置如下

任务管理器里,发现硬盘性能占用100%,这点很怪,可能原因是出在这儿,怎么处理呢,硬盘也很新

网友:
先关掉它的所有进程,试试看。

网友:
你都看到了占用最高的几个软件了,禁用就好了,特别是百度、360、windows搜索、爱奇艺,都是最好关闭的。

网友:
安装的自启软件太多,操作系统需要优化,关掉所有不必要的自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