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无法识别usb串口

楼主:
之前使用tonny保存了一个led闪烁的main.py程序到磁盘,然后pico就坏了。。。

刷入官方提供的micropython固件,无法显示usb虚拟串口,好像在运行那个led闪烁的程序,然后过一段时间无法识别usb,led也不闪烁了。

网友:
中间还做过哪些操作?一般来说,可以进入下载模式,USB是没有问题的,需要看看windows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可以重启试试,以及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windows重启了也没用

网友A:
换个笔记本测试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笔记本测试也没用

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未知设备,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笔记本测试也没用

还有虚拟机是否占用了USB设备?

还有换个USB线试试,现在的USB线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虚拟机是否占用了USB设备?   还有换个USB线试试,现在的USB线质量参差不齐。

不是,换线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线也不行。

虚拟机没有打开,不会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没有打开,不会占用

win10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USB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C:
重点在main.py ,,, main是常驻的,就是开机就运行,你换台新的WIN10电脑,一定是按住PICO的按键后再插入USB口,然后按键一直不放开再试验一下。

网友:
10楼的方法试试,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问题记得发一下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点在main.py ,,, main是常驻的,就是开机就运行,你换台新的WIN10电脑,一定是按住PICO的按键后再插入 ...

一直不放开?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放开?回去试试

对,一直不放开,有的USB请求到正确识别要1分钟,也就是说你一分钟都不要松开按键。

网友:
如果还不好使,你将固件名称改为 firmware.uf2 然后刷进去看看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点在main.py ,,, main是常驻的,就是开机就运行,你换台新的WIN10电脑,一定是按住PICO的按键后再插入 ...

按住不松手,2分钟了。。。识别出u盘后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不松手,2分钟了。。。识别出u盘后没反应

按住不松手,拖入micropython固件,按住不松手2分钟+,然后松手,然后就是led闪烁一段时间后熄灭,然后就是无法识别usb,不过这次是无法设定地址,之前是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
估计你的板子有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
你看pico USB插口是不是有松动或焊点开焊。 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
能识别出磁盘,usb硬件接口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板子还一个调试口,好像uart的。可以灌程序吧。报废是不会的。

网友:
现在学这些东西不知道晚不晚,看了好多论坛都是几年前的,甚至是好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