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K-NINA-B400 评估套件】+搭建环境和小测试

楼主:
前面开箱后,就需要搭建基本开发环境进行开发测试了。查阅了下资料之后发现其是用的NRF52833芯片open CPU的架构。所以我们需要去NORDIC官网下载SDK和一些手册资料。

其SDK里面包含了几种开发工具。常见的keil和IAR开发工具都是支持的。直接可以参考官方历程开发。

keil开发前需要到keil官网上下载PACK。这样就能识别到你的芯片。

解压出SDK包之后需要自己打开官方的历程查看。我选择了一个简单的串口历程进行查看和烧录测试。它的一个历程下兼容了不同的板子,所以我们对应芯片的板子是pca10100。这个就参考他们出的NRF52833的板子手册可以找到。

之后就是编译下载,下载完成后发现串口没反应。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一直怀疑是自己没搞好。

软件里写的是NUMBER,我发现接的不对啊,板子上写的是22,23。自己修改成22,23也不行。

之后看NINA-B40手册发现其命名不对。

最终在官方手册里面看到是啥意思了。

最终接在GPIO_47,52上有了反应。

就有了反应。后面接着玩,接着分享折腾过程。

网友A:
多折腾几次就会了

Nordic的nRF52833这颗BLE SoC芯片,该芯片有2个UART,分别是UART0和UART1,但是官方例程中,没有如何使用UART1的例子,这个确实是

网友B:
明明是cortexm4呀,opencpu怎么个说法?

网友:
估计得看开发板原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cortexm4呀,opencpu怎么个说法?

应该是这种意思,不是RISC-V的意思,是他们手册里提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折腾几次就会了 Nordic的nRF52833这颗BLE SoC芯片,该芯片有2个UART,分别是UART0和UART1,但是官方例 ...

嗯嗯,也是看了其他资料,主要手册上引脚定义都没有,得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种意思,不是RISC-V的意思,是他们手册里提到的。

我也第一次听说,有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