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喜洋洋蓝牙音箱大卸八块

楼主:
                              把喜洋洋蓝牙音箱大卸八块

我对这个音箱早就看不顺眼了,因为它很久前就连不上手机了。

如是动手:

上图就是动手后的结果,耳麦是直接焊接的,发现断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主板的那个按键。掉了。

主板细图

电池

喇叭

看上图就知道,外面的按键一定一定一定不能搞贴片啊。

就算是喜洋洋,懒洋洋。也都会按得掉下来的。哈哈。

网友:
这说明是PCB设计存在工艺问题,未充分考虑受力问题,不关贴片的事。

网友:
这是用了多久了?

网友:
确实 确实 本质上还是一个受力问题。

网友:
之前也有好多东西就是因为这种的贴片按键掉了,不能用了。

网友:
故意这么设计的,要不你一直用,怎么买新的,怎么拉动GDP。

网友:
固定器件的焊盘过小,可以加大PCB焊盘或者开窗增加焊接的可靠性

网友:
至少坏的知其所以然了,赞。

网友:
攻城狮就是感觉不爽的时候自己动手给你弄爽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不过好奇拆之前长什么样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不过好奇拆之前长什么样哈哈哈哈哈哈

怕按键再掉。暂时把屁眼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