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H32V103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问题】定时器中断只进入一次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指定下次更新事件时要加载到活动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的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指定用于划分TIM时钟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1;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计数模式,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初始化TIM 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设置响应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通道1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TIM_Cmd(TIM3, ENABLE);                                          //TIM3使能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i=0;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RESET)    //检查TIM3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3的中断挂起位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i==0) ? (i=Bit_SET):(i=Bit_RESET));

        printf("GPIO Toggle\r\n");

    }

}

网友:
参考下面例程得以解决,现分享一下

例程说明

本文件夹中包含的例程均运行于CH32V103C-R1-1V0开发板上,PA11与LED1(D2)跳线连接,PA12与LED2(D3)跳线连接。PB8是作为按键使用,悬浮上拉输入,当其接地等效为按键按下。

例程CH32V103OS_LED的功能是LED1交替显示。

例程CH32V103OS_Event的功能是任务1中检测到PB8按下,发送按键按下事件,检测到PB8释放,发送按键释放事件,任务2根据事件的不同,控制LED1的亮灭。LED2作为事件创建失败提醒。

例程CH32V103OS_Notify的功能是任务1中检测到PB8按下和释放,发送不同的任务通知,任务2根据任务通知值的不同,控制LED1的亮灭。LED2作为发送任务通知失败提醒。

例程CH32V103OS_QUEUE的功能是任务1中检测到PB8按下和释放,发送内容不同的消息队列,任务2根据接收到消息队列内容的不同,控制LED1的亮灭。LED2作为消息队列创建或发送失败提醒。

例程CH32V103OS_Semaphore的功能是任务1中检测到PB8按下和释放,释放二值信号量,任务2获取到二值信号量,交替控制LED1的亮灭。LED2作为二值信号量创建或释放失败提醒。

网友:
试试楼上的解决方案

网友:
你少了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