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Studio 烧写 stm32 工程 提示 Verify failed,现在束手无策

楼主:
TrueStudio 烧写 stm32 工程 提示 Verify failed,现在束手无策,

编译无问题,Debug烧到stm32103c8t6,以前都正常,烧一个别的小工程也正常,
就是这次烧GRBL就翻车了,基本确定是代码或工程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
现在感觉束手无策……

  • Downloading 888 bytes @ address 0x0800FD90 - Verify failed
  • Downloading 8 bytes @ address 0x08010108 - Verify failed
  • Downloading 4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0 - Verify failed
  • Downloading 4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4 - Verify failed
  • Downloading 1000 bytes @ address 0x08010118 - Verify failed
  • Downloading 896 bytes @ address 0x08010500 - Verify failed

芯片是stm32103c8t6,我把它改成stm32103XB来用了,因为个修改完GRBL之后,
添加了一些功能后,体积超标了。XB和C8听说用的是同一个晶元,以前都试过,能成功仿真,
就这次翻车……。

网友A:
前面Verify OK,后面Verify failed,说明超过Flash容量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Verify OK,后面Verify failed,说明超过Flash容量了呗。

从结果来看,可能真的是超了,

但其实xB比C8整整多了一倍,无论是ROM还是RAM,

我在TrueStudio里面已经从新选择了stm32f103CB,而且我修改的内容只是一点点,不可能

128K的ROM全部用完,顶多也就超过64K一点点,按理应该在xB的128K以内,真不明白为何会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结果来看,可能真的是超了, 但其实xB比C8整整多了一倍,无论是ROM还是RAM, 我在TrueStudio里面 ...

你看看是不是后面的区块被人为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