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使用PCB天线的库出现了天线一脚不连接的情况想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使用PCB天线的库出现了天线一脚不连接的情况想知道怎么解决,软件是AD18

还有那种没有原理图标号(如0,1脚),只有库的天线应该怎么利用啊?

网友:
还有那种没有原理图标号(如0,1脚),只有库的天线应该怎么利用啊?

网友:
人工连接就是,另外注意天线周边不可包地,你的PCB设计错误。

网友:
另外,看你电路图,输入是SMA接口,电路也就是个低通,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成本太高了。此时不如在前级输出直接用一根1/4波长导线或螺旋天线,带SMA接口的成品天线也大把。

网友:
好的,我会把天线周围挖空的,天线是直接用P+L连接就可以了吗?不用管它报错什么的吗?

关于SMA的接口只是打算留一个位置给矢量网络分析仪接入,没打算用SMA的接头,刚开始接触这些,只是打算在一块板子上多画几个天线,回来测试学习一下阻抗匹配的知识。

您看我画成这样可以吗?

网友A:
PCB天线的库有PCB天线的库有平面倒F型
还有倒L型

如是测试学习一下阻抗匹配,有一点需注意,PCB天线的电气参数和性能也是由所使用的基板决定,尤其是板芯厚度与介电常数

前几天给一个网友提供过一个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56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的库有PCB天线的库有平面倒F型 还有倒L型   如是测试学习一下阻抗匹配,有一点需注意,PC ...

好的,我去学习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