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知道光纤、光缆、跳线、尾纤、连接器类型

楼主:
要了解光纤、光缆、跳线、连接器、适配器的类型,首先需要知道这几种产品的关系。

光纤

光纤是由二氧化硅玻璃经复杂的工艺拉制而成,简单的说就是一种高度透明的玻璃丝,它又全称为光导纤维。

光纤类型

光纤按传输模式分为单模光纤(Single Mode Fiber)和多模光纤(Multi Mode Fiber)。光以一特定的入射角度射入光纤,在光纤和包层间发生全发射,当直径较小时,只允许一个方向的光通过,即为单模光纤;当光纤直径较大时,可以允许光以多个入射角射入并传播,此时就称为多模光纤。

单模光纤

单模光纤(Single Mode Fiber),光以一特定的入射角度射入光纤,在光纤和包层间发生全发射,当直径较小时,只允许一个方向的光通过,即为单模光纤;单模光纤的中心玻璃芯很细,对应单模插芯,芯径一般为8.5或9.5μm,并在1310和1550nm的波长下工作。

多模光纤

多模光纤(Multi Mode Fiber),就是允许有多个导模传输的光纤。多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一般为50μm/62.5μm,对应多模插芯,由于多模光纤的芯径较大,可容许不同模式的光于一根光纤上传输。多模的标准波长分别为850nm和1300nm。还有一种新的多模光纤标准,称为WBMMF(宽带多模光纤),它使用的波长在850nm到953nm之间。

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两者的包层直径都为125μm。

G652,G657光纤

根据ITU标准有七种光纤:G651,G652,G653,G654,G655,G656,G657,其中常用的是G652、G657。

G652光纤是城域网中使用最广泛的光纤,标准单模光纤,零点色散在1300nm。G652光纤又细分为四种类型:G652A,G652B,G652C和G652D,主要的区别在于PMD。其中又属G652D比较常用,由于其在1300nm工作波长时,光纤色散很小,系统的传输距离只受损耗限制。

G657是弯曲损耗不敏感光纤,是FTTH入户最常用的光缆。由于性能更好而广泛应用,但成本比G652D较高一些。

G651是多模光纤,主要应用于FTTH网络中的多租户、住宅建筑物,以及企业网络中。其弯曲半径是G652光纤的一半,优势主要在此体现,适于室内敷设,一般应用于FTTH环境。

OS1, OS2, OM1, OM2, OM3, OM4, OM5

OS1和OS2都是单模光纤,OS1:较早前使用的普通单模光纤;OS2:现正在使用的普通光纤,低水峰光纤。 一般来说,OM1为常规62.5/125um;OM2为常规50/125um;OM3是850nm激光优化的50um芯径多模光纤,在采用850nm VCSEL的10Gb/s以太网中,光纤传输距离可以达到300m;OM4是OM3的升级版,OM4多模光纤优化了OM3多模光纤在高速传输时的产生的差模延迟(DMD),因此传输距离有大幅度的提高,光纤传输距离可以达到550m;OM5光纤跳线是TIA和IEC定义的光纤跳线新标准,纤径为50/125μm,与OM3和OM4光纤跳线相比,OM5光纤跳线可以用于更高带宽的应用。不同等级传输时的带宽和最大距离不同。

光缆

光纤由纯石英以特别的工艺拉丝成比头发还细中间有几介质的玻璃管,它的质地脆易断,因此需要外加一层保护层。光纤外层加上塑料保护套管及塑料外皮就成了光缆。

光缆包含光纤,光纤就是光缆内的玻璃纤维,广泛上来说光纤是光缆,都是一种传输介质。但严格意义上讲,两者是不相同的产品,光纤和光缆的区别:光纤是一种传输光束的细而柔软的媒质。多数光纤在使用前必须由几层保护结构包覆,包覆后的缆线即被称为光缆。所以光纤是光缆的核心部分,光纤经过一些构件极其附属保护层的保护就构成了光缆。

常见光缆区分

光缆的种类很多,其分类的方法也多,主要常见按以下这些来分:

按材质分:LSZH,PVC,HYTREL 7246, HYTREL 7237,PE,TPU

按外径分:φ0.9、φ2.0、φ3.0……

按模场分:单模(9/125),多模(50/125、62.5/125)

按颜色分:单模一般为黄色,多模一般为橙色(OM1/OM2)、浅蓝色(OM3),OM4(紫罗兰),OM5(柠檬绿)。

按结构可以分为:普通单双芯,单管双芯,双外皮,迷你多芯,分支光缆,皮线光缆

光纤品牌:康宁(Corning),长飞(YOFC),藤仓(Fujikura),住友(Sumitomo),OFS等

跳线类型

光纤跳线的0.9、2.0、3.0是用来区分光缆外径的。0.9就是光缆的外径是0.9mm的,2.0 就是光缆的外径是2mm的,3.0则是光缆外径是3mm的。

同时有分单模光纤跳线和多模光纤跳线。 单模用黄色表示,传输距离较长;多模用橙色表示,传输距离较短。

尾纤

尾纤只有一端有连接头,另一端是一根光缆纤芯的断头,通过熔接与其他光缆纤芯相连,常出现在光纤终端盒内,用于连接光缆与光纤收发器。

连接器类型

按连接方式分:FC、SC、ST、MU、LC、MT、E2000、MTRJ

按光纤端面分:PC、UPC、APC、SPC

按光缆的芯数可以分为:单芯,双芯(带夹子)

常用连接器:FC/PC、SC/PC、SC/APC、LC/PC

按尾套结构可以分为:圆形尾套,方形尾套,常规尾套,短尾套

光纤端面为什么要分PC\UPC\APC

光纤对接时产生的损耗,如:不同轴(单模光纤同轴度要求小于0.8μm),端面与轴心不垂直,端面不平,对接心径不匹配和熔接质量差等。

为了让两根光纤的端面能够更好的接触,光纤跳线的插芯端面通常被研磨成不同结构。常见的研磨方式主要有:PC、APC、UPC。PC/APC/UPC代表了陶瓷插芯的前端面结构。

端面研磨角度不同

PC 是Physical Contact,物理接触。PC是微球面研磨抛光,插芯表面研磨成轻微球面,光纤纤芯位于弯曲最高点,这样可有效减少光纤组件之间的空气隙,使两个光纤端面达到物理接触。

UPC (Ultra Physical Contact),超物理端面。UPC连接器端面并不是完全平的,有一个轻微的弧度以达到更精准的对接。UPC是在PC的基础上更加优化了端面抛光和表面光洁度,端面看起来更加呈圆顶状。

APC (Angled Physical Contact) 称为斜面物理接触,光纤端面通常研磨成8°斜面。8°角斜面让光纤端面更紧密,并且将光通过其斜面角度反射到包层而不是直接返回到光源处, 提供了更好的连接性能。

APC连接器通常是绿色的,UPC/PC连接器是蓝色。

适配器类型

光纤适配器用于各类光纤设备与光纤连接方式的转换。 随着光纤适配器在光纤连接中的广泛应用,有各种不同接口的光纤适配器可供选择,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安装需求。常见的适配器种类有:LC适配器,FC适配器,SC适配器,ST适配器,E2000适配器,MTP / MPO适配器等。

亿源通是全球行业内领先的无源光器件OEM/ODM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高效制造、优质产品和深入研发。主营产品为:光纤连接器(数据中心高密度光连接器),WDM波分复用器,PLC光分路器,MEMS光开关等四大核心光无源基础器件,广泛应用于光纤到户、4G/5G移动通信、互联网数据中心、国防通信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