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运放问题请教。

楼主:
现在对于轨到轨的运放理解比较浅显,轨到轨的运放和普通运放比较的话是针对输出的幅度吗?轨到轨能达到供电电压的幅值,而普通的运放会比供电幅值低一点吗?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轨到轨的运放和普通运放比较的话对输入的幅值有区别吗?现在用NE5532(非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电压0V时输出会有1.2V,但是使用TP358(轨到轨)输入0V时输出就也是0V,都是单电源供电;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因为运放本身决定的还是说是因为轨到轨和普通运放的区分呢?请大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图片是NE5532的规格书看到的,是因为运放本身的原因还是说这是非轨到轨的一个特性?

网友A:
输入、输出都有“轨到轨”一说,只是一般轨到轨输出型运放的输入也是轨到轨的,故而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选型时还是应该看清楚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都有“轨到轨”一说,只是一般轨到轨输出型运放的输入也是轨到轨的,故而往往会忽略这 ...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B:
轨到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接近运放供电电压的,例如:LM358的工作电压要比可输出的最高电压高2V到3V的才可以正常工作。再如:电压跟随电路输入接0V时输出可以更接近0V,LM358的运放大概是几个毫伏的样子。ADI的轨道轨运放我实验过就是几个微伏的样子几乎觉察不到。

网友:
运放我就服ADI,这个“家伙”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轨到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接近运放供电电压的,例如:LM358的工作电压要比可输出的最高电压高2V到3V的 ...

感谢大佬,有用过轨到轨高电压的运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讯丨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专家一行莅临吉林谱尼开展项目阶段审核 2021年4月26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领导带 ...

哪来的广告狗,建议管理来个套餐。

网友:
很多仪器都使用了这种运放,网上、手册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