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3、第二章之相位裕度

楼主:
相位裕度,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因为我接触的运放电路没有加电容的。都是些简单的电路。

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后怕。我觉得运放这些电路都是从先人那里抄过来。根本不用这么分析加仿真。

但我书看到这里我感到先前的知识太少了。简直是少得可怜。

        相位裕度定义为在放大器开环增益与频率曲线中,180度的相移处与开环增益下降为1倍(单位增益)处的相移之差的绝对值。

        我对这个不是十分在意。但我对2.9.2的实例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不太可能振荡。如果换我,我也可能这么做。

       我仿真了一下,真的出现了振荡。但如果我把后边的电容拿下就没有了振荡。

我觉得,在运放设计时尽量少用电容。因为它可以使相位偏移90度。

网友:
在运放设计时尽量少用电容。因为它可以使相位偏移90度,有道理

有时,没有适当的旁路电容接地的电源,有时会产生高阻抗

网友:
“在运放设计时尽量少用电容。因为它可以使相位偏移90度”

这个想法不太正确。电容用对了地方,能够增加放大器的稳定性。只有用错了地方的电容才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