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采集

楼主:
想利用DIO0、1、2、3ADC采集四个电压值

在例程peripheral_server_uart的基础上更改了一下ADC配置

现在读出来的值为3FFF

是配置的不对吗?

网友A:
测试下ADC UART工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ADC UART工程看看

测试ADC UART采集的数据是对的

现在想不采集电池电压,而是外部给一个电压,采集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
Sys_DIO_Config

放到Sys_ADC_Set_Config之前呢?

网友:
我试了一下DIO0输入

网友:
最高到2.0V左右

网友:
嗯嗯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超过测量范围了 谢谢谢谢

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配置了ADC通道4的中断,但现在进不去中断

网友B:
BATMON_ALARM_INT_ENABLE需要开启才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A:
ADC_CONTINUOUS |//连续模式:仅一个通道采样(用于测试目的)

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_CONTINUOUS |//连续模式:仅一个通道采样(用于测试目的)

一个通道?

ADC_NORMAL 是所有通道都采样了 但是只开启了通道4的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TMON_ALARM_INT_ENABLE需要开启才能进入中断吗

INT_EBL_BATMON_ALARM开启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_NORMAL 是所有通道都采样了 但是只开启了通道4的中断

为什么几个ADC通道有些中断,有些不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几个ADC通道有些中断,有些不中断?

INT_EBL_BATMON_ALARM 开启了

所有用到的ADC中断也开启了 中断还是进不去

寄存器上 ADC_INT_ENABLE位写的0x01 应该就是开启了吧 为什么后面显示的是INT_DIS_ADC呢

网友:
中断配置那里通道选ELE哪个最后的那个

网友A:
ELE_ADC_CHANNEL是不是最后的通道

换这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LE_ADC_CHANNEL是不是最后的通道 换这个看看

是最后的通道,换这个也不行

是不是配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我这里可以读到通道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可以读到通道的值

因为我是在例程peripheral_server_uart的基础上更改的,我看APPinit里有几个配置和ADCuart的不一样,这几个配置会对中断ADC有影响吗。

网友A:
那看看是否关闭全局中断了?

其他看看有没有资源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是否关闭全局中断了? 其他看看有没有资源冲突了

屏蔽掉 sys_rffe_settxpower 这句话就可以进入ADC中断了。这是为什么?